NEC单片机中位变量如何声明

楼主(2007-10-07):
例如在函数中声明一个变量用bit标识符在NEC的调试软件无法通过,请哪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2008-07-20):
注意:bit型变量不能定义到局部变量中,你可以定义到全局变量中

网友(2008-09-08):
bit 可以用的
你还可以用sreg
sreg unsigned char eeeee;

eeeee.1 = 0;
eeeee.4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