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潮老师,AVR的一个IO口被用作 模数转换的输入口,接着几条程序我又设这个IO口为高

楼主(2007-10-07):
AVR的一个IO口被用作 模数转换的输入口,接着几条程序我又设这个IO口为高阻状态,可以吗?实际中,程序不通过,我将“设这个IO口为高阻状态”的几条程序去掉,程序才正常。高阻状态没有上拉电阻,也不是输出,难道连输入也没了吗?

网友:
"程序不通过"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是编译不通过的意思

楼主:
"程序不通过"的意思不是编译不通过,而是实际的测量未通过,AD转换测不出结果来,只要把这几条去掉,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模数转换的输入口如果不是复用,只是作为ADC的模拟输入口的话,一般设置成输入方式,内部上拉无效,实际就是高阻状态了。

不知道你后面的设置“IO口为高阻状态”是何意思。是否你自己了解有问题。

IO设置成输出方式时,是没有什么高阻状态的,要么输出“1”,要么输出“0”,此时ADC肯定不能用了。
IO设置成输入方式时,内部上拉有效的话,ADC可以测量,但数字肯定不对。因为IO口上拉为“1”(5v),将影响输入的模拟电平。

楼主:
后面的设置“IO口为高阻状态”是:IO设置成输入方式,内部上拉无效。我想这种设置应不会影响ADC测量,谁知不行。现在这几条程序已去掉,问题已经解决。我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自已的理解是,一个IO口如果设置作为ADC的输入口使用,在后续的程序中就不要再进行这个口的 任何IO设置了。一旦进行IO设置操作,此IO口就不再作为ADC的输入口了。

网友:
没试过,但道理上不会这样的。

网友(2007-11-15):
试过,没问题的

楼主:
原理上是不存在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我哪一步搞错了。反正已经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