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芯片:不小于16个IO,不小于256字节E2PROM,最便宜PIC芯片?

楼主(2007-10-07):
求芯片:不小于16个IO,不小于256字节E2PROM,最便宜PIC芯片?

目前做电路板设计,和程序设计!如果设计可行,应该有量!

网友:
如果一定要microchip的,建议是pic16F648/690
如果AVR可以的话,建议是atmega48
如有需求,可以联系我
laurenceliu@cellwiz-tech.com
13925005160 刘生

网友(2008-01-08):
全面替代DS1302/DS1307/HT1380/HT1381/PCF8563/PCF8583/R5C372/R8025
可充电电池
非易失储存器
时钟芯片
工业级晶振
数字温度补偿接口
I2C总线接口
年误差不超过2分钟
使用寿命5至10年
详细资料和产品价绍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
www.whwave.com.cn
深圳兴威帆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王子华
0755-83111835

网友:
推荐使用PIC16F677,2048程序空间,256EEPROM,128RAM,18IO,20DIP/SS/SO,ADC通道等。若有需要,请联系amwfnwfnh@yahoo.com.cn

网友:
我建议你用16F677-I/SS的  这个的价格比690和648的都要好
我们是PIC的代理   价格比其他贸易商要好
如果有兴趣 就电话和我联系  0755-82997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