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超声波换能器两引脚的正负极?

楼主(2007-10-09):
请版主及各位前辈指教:如何辨别超声波换能器两引脚的正负极?

网友:
好象没正负吧?

楼主:
一个引脚有黑点,一个没有,我用的也是以前版主用过的,请版主指教!谢谢!

网友:
上面有标识的

网友:
关键是正极接何处,负极接何处。

楼主:
难道是我买的换能器有问题,上面只有一个T,代表发射,还有就是上面我说的

网友(2009-03-15):
我的也是只有一个T,没有正负的标志啊

网友A:
好像两个引脚有不同,  一个引脚有个大黑圈 ,另一个没有。

网友:
好像是接外壳的就是负极。

网友:
楼上正解,接外壳的是正极

网友(2010-08-18):
到底哪一个是正极?

网友(2014-11-17):
还区分正负极?那如何驱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两个引脚有不同,  一个引脚有个大黑圈 ,另一个没有。

好像有大黑圈的那个接正极

网友(2016-06-01):
压电陶瓷片上有正负极,万用表测陶瓷片两端。用手按下陶瓷片,看万用表指示就知道正负极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