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产生干扰,把单片机都给复位了,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2007-10-09):
如题

楼主:
彩虹,你还在吗?请教啊,呵呵,麻烦你了

楼主:
是不是一定得电压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给分开啊?

网友:
如果干扰很大变压器隔离,或者5V-5VDC电源芯片。

不是特别大用磁珠隔离一下吧。

网友:
电机启动停止时,用示波器监视一下单片机的电源。

网友:
建议加一下光电隔离,我上次作的项目就是用光电隔离解决的 ,现在很稳定

网友:
电源最好隔离,把强电弱点分开。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我前段时间一个项目想死机都难呀,

楼主:
我晕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来解决啊,是24V的直流电机,我只要一开动PWM的时候,有时就死机,即,单片机复位了,因为24V除了给电机外,还供电给单片机的电源,当然是经过7805了,开始我以为不是电机的事,后来我把电机给拆了,问题就解决了,看来是肯定是电机的影响了,

网友:
加个隔离变压器,或者7805后面加个5V转5V隔离电源

网友:
1 隔离(光隔对于太快的pwm好像不合适)
2 对复位引脚作特殊处理(确定不是“跑飞”,确认是复位!)
3 感觉处理电源的话没有太大必要,只要有一个一两千微的电容就足够了,不要再在电源上花费精力。

网友:
第一,不能共电源,,
第二,PWM驱动那里要用光耦来隔离,
第三,,你再想想别的吧.

网友:
RC退耦或许有效.

网友:
AVR单片机的话把CHKPT熔丝编程试试呢,时钟信号会增强,抗干扰能力也会强很多

网友:
这个在设计电路时就应该考虑电源如何隔离的

网友:
上次我做的一个项目也是老复位,只不过不是24v的电机,而是旁然大物(修地铁的盾构机).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建议查一查干扰是从电源还是IO管脚进来的?

网友:
建议电源采用DC/DC开关电源,然后加电源滤波器,开关量用光偶隔离

网友(2008-03-09):
看看供单片机的电压正常么?把单片机的电压稍微调高个零点几个伏特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