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使用IAR,出现如下警告Warning[Pa050]: non-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

楼主(2007-10-10):
报警的文件是由汉字提取软件自动生成的,不管怎么修改就是消除不了!下面是报警文件

网友:
没有警告啊。

汉字提取软件能否共享下

楼主:
我这里有提示啊,你在你那里提取一次再编译看看

网友:
int main( void )
{

  uchar a=0;
  a=a;

  a=ascii16[1];
  a=c_mode1[0];

  while(1);
}

没有警告

网友:
可能是文件最后一行有空格或不显示的字符,在文件最后用Ctrl+del 试一下。

楼主:
谢谢你能够帮我测试,我这里还是有出现,新建工程以及把我刚上传上去的下载下来也是,我用的是 IAR4.20,程序运行正常,就是看着警告有点别扭!

楼主:
最后一行开始也会报警,我提取字库的时候特意加了一行,就不会报了,而且那个报警内容也不一样!

网友(2014-10-14):
原来死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