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掉电检测复位后的数据保存

楼主(2007-10-10):
您好,马老师。现在手头上的一个项目,利用BOD设置了一个2.7V的掉电检测复位。可以我们希望在复位的过程中数据可以得到保存,当然不是用EEPROM。咨询双龙的人说,用汇编可以做到。但是到现在却一直没找到相关的资料。希望能得到马老师的建议

网友:
1。不管什么复位方式,I/O寄存器中的数据肯定要改动了。
2。如果系统电源能保证在2.7v左右,那么RAM中的数据还能保证。但你如何保证系统电源不会跌到2v,或0v?此时RAM中的数据也不保证了。
3。如果你不用EEPROM,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哪些存储器中的数据在系统电压为2v时(实际上就是掉电了)能保持不变?

你是否考虑使用M128或M8515,外挂铁电RAM?你必须先考虑什么器件(单元)能保证在掉电后数据保持不变。

在我的《M128》一书的第五章中,有一个掉电保护的设计参考,使用AVR片内的EEPROM,配合掉电预检测电路,然后巧妙的使用BOD功能实现的(是我实际产品的设计,肯定可靠),你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马老师。正如第2条中说的,我现在的实验条件是电压最低在2.65V。以触发BOD复位。MEGA48V在1.8V电压仍然可以工作。因此我相信数据不会丢失。但是软件复位后会对数据进行默认的初始化。这是需要ICC的启动文件来改变的。昨天一直在做修改启动文件的修改实验。可能是能力不到,一直没做出想要的结果。呵呵,现在真是很无耐,启动文件这方面的内容不怎么好找。

楼主:
今天下午问题解决掉了。利用了#pragma.代码如下:
#pragma data:un
volatile unsigned int cishu;
#pragma data: data
编译文件后,观看mp文件,发现多了一个un区域。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un   0102   0002 =      2. bytes (rel,con,ram)
这样在复位后,变量cishu的值没有被初始化,而是被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