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上跑ucos运行速度如何?在avr上用ucos的人多不?

楼主(2007-10-10):
想了解一下,另外请教外部要多大的ram比较合适?

网友:
M16上跑ucos只能做实验,做产品相当困难。

跑UCOS一般情况,至需要2K SRAM。

AVRX可以在1K SRAM上跑得很好。
USMARTX 512字节SRAM就能运行

网友:
看你用多少功能咯,多了是用了的,功能用得少的话,为什么不搞个简单的核?

网友(2009-08-07):
8位机就老实裸奔吧

网友:
跑freertos吧,还合适,功能叶多,跑ucos就只能裸奔了

网友(2011-07-12):
不能跑吗?我也想在M16S上用RT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