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标识 ℃,ASCII码怎么写

楼主(2007-10-11):
请问温度标识 ℃,ASCII码怎么写

网友:
ASCII码里没有那个符号,自己取模吧。

网友:
如果用1602等字符型LCD屏,屏的内置字库中是有这个字符的点阵的,编码是0xdf。注意,只是那个圆圈,不包括后面的'C'

网友:
呵呵~这个是自己做的~如果你用5*8点阵,又是ks0108的~我刚刚做了一个~

0x06,0x76,0x88,0x88,0x88, // 度           0x1e

楼主:
谢谢,我是想用串口来显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了

网友:
用串口传到PC来显示最简单不过了,只要传就行了,管它ASCII码是多少呢。
char str[]="℃";

uart_send(str[0]);
uart_send(str[1]);

就行了,当然如果你已经编写完了uart_send_str,那更简单

uart_send_str(str);

网友:
先把ASCII码搞清楚再说

网友A:
0xA1 0xE6

以上为℃的ASCII码

楼主:
ASCII表
ASCII值 控制字符 ASCII值 控制字符 ASCII值 控制字符 ASCII值 控制字符
0 NUT 32 (space) 64 @ 96 、
1 SOH 33 ! 65 A 97 a
2 STX 34 ” 66 B 98 b
3 ETX 35 # 67 C 99 c
4 EOT 36 $ 68 D 100 d
5 ENQ 37 % 69 E 101 e
6 ACK 38 & 70 F 102 f
7 BEL 39 , 71 G 103 g
8 BS 40 ( 72 H 104 h
9 HT 41 ) 73 I 105 i
10 LF 42 * 74 J 106 j
11 VT 43 + 75 K 107 k
12 FF 44 , 76 L 108 l
13 CR 45 - 77 M 109 m
14 SO 46 . 78 N 110 n
15 SI 47 / 79 O 111 o
16 DLE 48 0 80 P 112 p
17 DCI 49 1 81 Q 113 q
18 DC2 50 2 82 R 114 r
19 DC3 51 3 83 X 115 s
20 DC4 52 4 84 T 116 t
21 NAK 53 5 85 U 117 u
22 SYN 54 6 86 V 118 v
23 TB 55 7 87 W 119 w
24 CAN 56 8 88 X 120 x
25 EM 57 9 89 Y 121 y
26 SUB 58 : 90 Z 122 z
27 ESC 59 ; 91 [ 123 {
28 FS 60 < 92 \ 124 |
29 GS 61 = 93 ] 125 }
30 RS 62 > 94 ^ 126 ~
31 US 63 ? 95 — 127 DEL

NUL VT 垂直制表 SYN 空转同步
SOH   标题开始 FF    走纸控制 ETB   信息组传送结束
STX   正文开始 CR    回车 CAN   作废
ETX   正文结束 SO    移位输出 EM    纸尽
EOY   传输结束 SI     移位输入 SUB   换置
ENQ   询问字符 DLE   空格 ESC   换码
ACK   承认 DC1   设备控制1 FS    文字分隔符
BEL   报警 DC2   设备控制2 GS    组分隔符
BS    退一格 DC3   设备控制3 RS    记录分隔符
HT    横向列表 DC4   设备控制4 US    单元分隔符
LF    换行 NAK   否定 DEL   删除

键盘常用ASCII码
ESC键 VK_ESCAPE (27)
回车键: VK_RETURN (13)
TAB键: VK_TAB (9)
Caps Lock键: VK_CAPITAL (20)
Shift键: VK_SHIFT ($10)
Ctrl键: VK_CONTROL (17)
Alt键: VK_MENU (18)
空格键: VK_SPACE ($20/32)
退格键: VK_BACK (8)
左徽标键: VK_LWIN (91)
右徽标键: VK_LWIN (92)
鼠标右键快捷键:VK_APPS (93)
Insert键: VK_INSERT (45)
Home键: VK_HOME (36)
Page Up: VK_PRIOR (33)
PageDown: VK_NEXT (34)
End键: VK_END (35)
Delete键: VK_DELETE (46)

方向键(←): VK_LEFT (37)
方向键(↑): VK_UP (38)
方向键(→): VK_RIGHT (39)
方向键(↓): VK_DOWN (40)

F1键: VK_F1 (112)
F2键: VK_F2 (113)
F3键: VK_F3 (114)
F4键: VK_F4 (115)
F5键: VK_F5 (116)
F6键: VK_F6 (117)
F7键: VK_F7 (118)
F8键: VK_F8 (119)
F9键: VK_F9 (120)
F10键: VK_F10 (121)
F11键: VK_F11 (122)
F12键: VK_F12 (123)

Num Lock键: VK_NUMLOCK (144)
小键盘0: VK_NUMPAD0 (96)
小键盘1: VK_NUMPAD0 (97)
小键盘2: VK_NUMPAD0 (98)
小键盘3: VK_NUMPAD0 (99)
小键盘4: VK_NUMPAD0 (100)
小键盘5: VK_NUMPAD0 (101)
小键盘6: VK_NUMPAD0 (102)
小键盘7: VK_NUMPAD0 (103)
小键盘8: VK_NUMPAD0 (104)
小键盘9: VK_NUMPAD0 (105)
小键盘.: VK_DECIMAL (110)
小键盘*: VK_MULTIPLY (106)
小键盘+: VK_MULTIPLY (107)
小键盘-: VK_SUBTRACT (109)
小键盘/: VK_DIVIDE (111)

Pause Break键: VK_PAUSE (19)
Scroll Lock键: VK_SCROLL (145)

楼主:
上表中33~126的字符都能显示,后面的都不行
7楼的我试了,好像不好用

楼主:
谭浩强的C语言书上说0~127是标准的,后面的和硬件有关,现在我验证了0——127好使,我现在用M128,该怎么样处理才可以呢,要是建模怎么弄,占内存大么

网友:
刚刚按照7楼提供的写了,出来的是空,什么都没有。

???????????????????????????

楼主:
7楼的那个应该是在某个特需的环境下的,我试了出来的也是空的!

网友:
偶做过,如果你想在LCD1602上显示的话,得用到1602的自定义字符空间,有8个空间;
…………不好意思公司电脑没有,回头给你补上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 ,                              write_com(0x81);
                                        hzkdis("==保护菜单==");
                                        write_com(0x90);
                                        hzkdis("过电流10A ,过电");
                                        write_com(0x88);
                                        hzkdis("压240V,过温75℃");
                                        write_com(0x9d);
                                        write_data(0x10);
                                        write_com(0x9e);
                                        hzkdis("返回");

楼主:
能不能说清楚点,那些函数都是做什么的,一个空函数没什么用啊

网友:
我认为七楼是使用的unicode或者GBK或者别的编码生成的符号。编码是编码,字库是字库。字库中的字符是字型数据,编码只是一个地址,不是数据

网友:
编码就是编码,不是地址,

char str[]="℃";
因为℃是一个汉字
str[0],str[1],就是这个汉字的两字节编码(GB2312)

楼主:
谢谢,如果在单片机中加一个unicode或者GBK或者别的编码的编码,太占空间了!
从上面来看,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能使这样一个符号从串口输出!

网友(2008-01-07):
溫度符號的ASCII碼為 0xdf

网友(2011-09-03):
代码是错误的,也不仔细看看再发出来

网友:
Mark 温度标识

网友(2014-08-05):
引用 网友A:
0xA1 0xE6

以上为℃的ASCII码

虽然是很久以前的资料,但是很有用,0xA1E6,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