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 GCC怎样编译多个C源文件???

楼主(2007-10-11):
按KEIL C 方法在GCC中不能通过编译.

楼主:
#include <avr/io.h>

// 函数声明
static void Delay(void);
static void Port_Init(void);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oop;
        unsigned char Display_Code[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Port_Init();

    while (1)
    {
                for (loop=0; loop<8; loop++)
                {
                        PORTB = Display_Code[loop];
                        Delay();
                }
     }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x, y;
    for (x=0; x<255; x++)
    {
             for (y=0; y<255; y++);
        for (y=0; y<255; y++);
    }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B = 0xff;        // 置PORTB端口为输出方向
        PORTB = 0xff;        // portb所有端口输出高电平

}

> "make.exe" all

-------- begin --------
avr-gcc (GCC) 3.4.1
Copyright (C) 2004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This is free software; see the source for copying conditions.  There is NO
warranty; not even for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Compiling: main.c
avr-gcc -c -mmcu=atmega8 -I. -gstabs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main.lst  -std=gnu99 -Wp,-M,-MP,-MT,main.o,-MF,.dep/main.o.d main.c -o main.o

Linking: main.elf
avr-gcc -mmcu=atmega8 -I. -gstabs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dhlns=main.o  -std=gnu99 -Wp,-M,-MP,-MT,main.o,-MF,.dep/main.elf.d main.o   --output main.elf -Wl,-Map=main.map,--cref    -lm

Creating load file for Flash: main.hex
avr-objcopy -O ihex -R .eeprom main.elf main.hex

Creating load file for EEPROM: main.eep
avr-objcopy -j .eeprom --set-section-flags=.eeprom="alloc,load" \
--change-section-lma .eeprom=0 -O ihex main.elf main.eep

Creating Extended Listing: main.lss
avr-objdump -h -S main.elf > main.lss

Creating Symbol Table: main.sym
avr-nm -n main.elf > main.sym

Size after:
main.elf  :
section    size      addr
.text       172         0
.data         8   8388704
.bss          0   8388712
.noinit       0   8388712
.eeprom       0   8454144
.stab       756         0
.stabstr   1291         0
Total      2227

Errors: none
-------- end --------

> Process Exit Code: 0

象这样中同一个源文件中可以编译成功,为什么???

网友:
需要修改Makefile文件

楼主:
怎样修改Makefile文件才能多个源文件一起来编译呢?

楼主:
通过自己的摸索,在GCC中编译多个文件成功;
修改makefile文件如下: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main.c Sys_Init.c Delay.c

网友:
好好学习,我也是刚用GCC,就是GCC如果编译出错不指示具体是哪一句,比较的麻烦.我是用GCC+UltraEdit-32做编译环境的

网友:
SRC = main.c Sys_Init.c Delay.c

网友(2008-07-04):
MAKEFILE :

##########################################################################################################
# List C source files here. (C dependencies are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SRC = main.c timer0.c analog.c twislave.c BLMC.c
#printf_P.c
##########################################################################################################

#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source file, append them above, or modify and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SRC += foo.c bar.c

# You can also wrap lines by appending a backslash to the end of the line:
#SRC += baz.c \
#xyzzy.c

# List Assembler source files here.
# Make them always end in a capital .S.  Files ending in a lowercase .s
# will not be considered source files but generated files (assembler
# output from the compiler), and will be deleted upon "make clean"!
# Even though the DOS/Win* filesystem matches both .s and .S the same,
# it will preserve the spelling of the filenames, and gcc itself does
# care about how the name is spelled on its command-line.
ASRC =

网友:
请问大家 makefile中没有src也能编译成功,是不是不能用呢?

网友:
SRC = $(wildcard *.c) $(wildcard inc/*.c)

然后做成模版,不用每次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