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做过磁悬浮的

楼主(2007-10-11):
哪位高手做过磁悬浮的,如下图.能否提供些资料给我?

网友:
原理很简单的,注意支架下端的那个光电管,是位置反馈,由它的反馈来调节线圈电流,以调整磁力

网友:
原理很简单,真正实现起来很难的,我们实验室有人在做永磁磁悬浮列车实验,要么死活浮不起来,要么就是飞了,感觉很难的,对控制的软件和硬件要求很高。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支架下端的那个光电管接受哪里的光?能否提供电路图?

楼主:
fhqmc 能否提供电路图? 谢谢

网友:
永磁磁悬浮列车和楼主的玩具是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

网友:
悬浮飞起来?

电磁脉冲枪 呵呵呵

楼主:
有一种下端没有那个光电管的原理是怎样的?还请高手提供电路图。

网友:
在这个论坛里有发过的啊,用的CPU控制,好象是用光电阻控制的,具体没有弄清楚,我做过用纯硬件控制的,使用霍尔元件。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所以没有拍下来。

网友(2009-08-16):
是我厂出的产品金华泰泽.也是用3503的,哪个红色的是指示电源用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