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好的240*128LCD(T6963)液晶驱动例子(ICC631编译M16),我已测试过.带有画圆、直

楼主(2007-10-12):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8-30,16:41:14 加入。
贴子很好,但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才能置成酷贴
谢谢你的共享。只是一堆源代码,没有电路图会大幅降低帖子的交流效果。
请将电路图也上传上来,这样本贴就能置COOL,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并且能获得本论坛的专家分数(迟些会实施)
你可以编辑本贴上传电路图,或在后面的回复里上传。谢谢对我们网站的支持。

楼主:
这个例子中的语句 写的比较规范,容易理解。我在首页看了几个例子感觉太乱了。

网友:
*FS                            PA4*
*RESET                         PA3*
*CD                            PA2*
*RD                            PA1*
*WR                            PA0*
问下lz,RESET FS接的pa3,pa4?程序中未看到.

楼主:
在这个程序中,FS可一直接接地.RST脚是复位脚,可以用一个RC就可以了.这个程序中是利用上电的初始化完成的.所以程序中找不到操作.

网友:
我试了下,不行.
我只是把数据口改成了PORTC,原来是PORTB好象

楼主:
7楼的,你最好看一下,硬件接法有没有错.还有就是晶振最好用1M的,调好后在更改高频的.最后一点对比度要调好.要不然是看不到的.我刚开始就是对比度没调好.(你可以把数据口改回来试试)

网友:
多谢lz,今晚又试了一下,这次改用内部1M晶振,OK! ^_^
原来用的是外部8M的.

网友:
LZ和楼上的能不能给个接线图,Vo----负压调整输入,Vout----负压输出.这两个脚怎么接?

网友:
VOUT接10K电位器一端,另一端接地,中间抽头接VO.

网友:
好的,谢谢!直接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1' found for symbol index 19
Done.
编译时有这样一个警告,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在8M晶振下,读写操作加了好多nop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搞定!
把nop去掉后,8M下又可以了.
难道lcd也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_^

网友(2008-06-10):
最近也在玩T6963的240×128 LCD,可以参考,多谢楼主

楼主(2008-09-08):
等把我手上的项目搞完,把这个好好整理一下,在发上来。估计这个礼拜项目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08-10-24):
有图了啊,天冷了赶紧领裤子吧:))

楼主:
(补资料和实例)我用这个例子做了个万年历,不过程序不完整,只是实现了了阳历、农历显示、24节气和时间显示(时钟IC是使用合泰的HT1381芯片),没有调整功能。详细资料如下(使用ICC6.31A编译,芯片使用内部1M时钟):

万年历显示效果(无按键调整功能) (原文件名:LCD240128_1.JPG)

这个是原理图 (原文件名:Protel Schematic.jpg)

所有文档打包(包括protel 99se原理图,源程序,pdf原理图,图片等)ourdev_444472.rar(文件大小:2.85M) (原文件名:lcd240128.rar)

其中SI文件夹是Source Insight 3.5 的工程文件夹,lcd240128文件夹是源文件.

我做测试液晶的资料:

我昨天又测试了电路,发现程序上还有点问题,农历日期显示有时会是乱码(不是所有的日期显示乱码),以前测试没发现这个问题。有空在找找看什么原因了。

本贴被 kebaojun305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9,10:13:10.

网友:
这个程序我喜欢,写得比较好

楼主:
你基本上说的没错,但还有几点,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时钟(液晶的驱动时序),一个是液晶的对比度调节引脚,

网友:
请问版主我移植了别人的液晶驱动,只是单片机上对应口驱动原来数据口是PC0~PC1.片选位是PA4~PA7.现在是PA0~PA7,片选PC0~PC4.照正常情况我只要改变他的口,IO口初始化改变下就行了.为什么现在连图形区域都不显示了?

网友(2010-02-06):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也有几个320*240的改天也拿来玩玩

网友(2010-11-13):
正好用到,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