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串口收发,请大家拍砖

楼主(2007-10-12):
主要意思是通过PWM比较输出产生38K的载波,占空比可调,然后和TXD产生调制波发送,接收采用一体化的接收头,数据接在RXD上,不知道大家实现过没有,效果怎么样,距离能达到多少,请大家拍砖.

楼主:
做过的兄弟支一声..

网友:
哈,以前做过。。38K载波还是用555来做的。。
比较方便,但距离不是特别远。。而且因为载波的关系,波特率有限制,记得好象最大只能到2400。。。

楼主:
halloween,呵呵,叫的挺好听啊,lusson,距离大概能达到多少米啊?这样子操作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红外遥控器的距离能够达到8米,但速度不会超过1000BPS,

网友:
有作过
利用555产生约37k载波,通过串口传送2400bps ...当时跟同事一起试6M以上开始不行了
我看你的发射led的那个电阻会不会太大了=.=
我的电路是参考以前老外的一个mp3的摇控,他还用了曼撒斯特编码,我就没用到,不知道用了会不会更好..不过传送速度会减慢了

网友:
恩,同意楼上。

电阻有点大了,影响距离的

推荐红外发送载波用硬件实现,会方便一点。

网友:
我也曾经试过,2400bps已经是极限,再高就不行了,打算过段时间自己弄个红外接收头来,这样就可以不受38K的限制,波特率应该可以做的更高点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最高到2400. 我认为要提高波特率,得改载波频率。

网友(2009-07-03):
改载波频率,红外发射接收管还可以很好工作吗??

网友:
楼主的电路太复杂了,改成这样怎样?

网友(2010-03-31):
回复 网友A:
哈,以前做过。。38K载波还是用555来做的。。
比较方便,但距离不是特别远。。而且因为载波的关系,波特率有限制,记得好象最大只能到2400。。。

是不是这种用红外物理层传送串口数据的通信距离比遥控器红外信号通信距离小很多啊

网友B:
水木行的这种模块 波特率最高可以达到115200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呵呵
http://www.irxon.com/products/irda/220/IR220.ht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图片

这样的接收可以吗?

网友:
偶做过,红外转485的,波特率在2400,很稳定,改变一下可以到4800波特率,但最好工作在2400,距离8米开外,和LZ的方案不同的是红外的收发由I/O口控制,串口接485芯片,字节字节之间要有间隔,测试了下使用串口大师发送很长的一串数据,转发没有任何问题.
  LZ的接法有问题的,接收头需要选可以接收连续码的红外接收头,本人用的方法不需要特定某种接收头

网友:
17楼的图上用的专用的红外通信模块,收发一体的,使用距离更近,一般都是贴近放着才OK。

网友:
我使用过9600,肯定是不行的,4800也不很稳定,现在感觉就是2400挺稳定的。看来这个只能用于低速率传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使用过9600,肯定是不行的,4800也不很稳定,现在感觉就是2400挺稳定的。看来这个只能用于低速率传输了。

38K的载波限制了波特率,如果载波改一下也许会提高波特率吧

网友(2011-05-09):
可以发送吗、我都等李一个月了啊

网友(2013-09-08):
成功了吗,正研究这个

网友:
本人遥控器做了十年,这方案15米内都可以,不过波特率要慢,接收头角度会使高低电平时间产生误差,环境有红外光也会影吻响。所以,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B:
水木行的这种模块 波特率最高可以达到115200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呵呵
http ...

做到115200波特率,应当用的是HSDL-3601+hadl7001一类的组合。或者采用3/16 SIR 编码.+有这种借口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发射的方法不行的,具体怎么不行我不知道。亲自做过。

网友:
楼主,这个传送速度慢,而且误码率很高。不适用。我之前采用的是 红外编码 + 红外解码的方式 (没有使用串口)速度慢,但是误码率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