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秀一下我的USPASP[mega8]

楼主(2007-10-12):
之前一直用并口下载线。现在公司配的电脑,也没个并口。就临时手焊了个usbasp,用起来还可以。现丑了。

网友:
楼主配的是IBM啊,好生羡慕。

网友:
是用的那种公版电路图吧?
如果是的话,我可以帮个忙,哈哈。提供一个用于公版电路上的固件。希望有用到的朋友与我联系。主要是想交几个朋友啊。我们没机会出去,一天到晚要上班。只想通过这种方式结交几个爱好相同的朋友了。

楼主:
是的,资料是从咱这个论坛上找的。

网友:
【4楼】 ssyniuej :“我可以帮个忙,哈哈。提供一个用于公版电路上的固件”
        谢谢先——wxfhw@126.com

网友:
因为最近估计上来的机会少点,事情有点多。

网友:
下载烧写了【7楼】 ssyniuej 的“用于公版电路上的固件”。
配合【智峰】的1.66版软件:读写M8芯片,很快;LED指示灯的闪烁效果,非常有特色;只是,不能烧写s51/s52芯片。

网友:
是的,现在还没有加入支持51代码部分。这个速度肯定会很快,呵呵。里面有两种加速的部分。速度是自动进行调整的。有时间后会加入对S51支持,我也看了网上有位朋友的支持51的功能。但与我的这个设计有冲突。我已经想好了另外的解决办法。因为我的代码在进入编程状态的时候要进行速度调整,而这位朋友这个功能也是做在这个位置。有时间的时候做一下S51的支持。不过我手头没有芯片,不能够保证使用效果。对了,7楼处的贴子忘说了,用的朋友把扩展名改下,改为hex再用。对于S51和S52的编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够提供一下资料(数据手册),最好同时提供一下中文和英文版本。我想做为一个参考吧。
    从这里来看现在还在用51的朋友还真不少。我已经有几年不再用51了,如果现在再回来估计手生了。我还有一大堆的W78E52全新的芯片没用,呵呵。估计过几年后就可以当古董了,我等着升值,哈哈。

网友:
哈哈,有可能啊,我们厂里有些机器上用的是老内存条,现在买已经上千啦,不过我这些芯片现在自己不用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倒是可以送给他们了。

网友:
楼上,你的公版M8固件支持avrdude的自动变速吗? 还是只支持ProgISP ?

网友:
呵呵,这个变速是由单片机内部实现的,所以只要是通讯协议一样都支持的。这种速度不通过上位机来控制的。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我烧了7楼的固件,VID/PID是旧版(usbasp.2005-11-14)的VID_03eb&PID_c7b4
新版的是(usbasp.2007-07-23)VID_16c0&PID_05dc

网友:
我修改了一下7楼的hex文件,VID/PID改成新的了.下载后改成.hex即可.证实是for Mega8的文件.
用起来很不错,另外问一下ssyniuej ,读写的时候两个灯都闪,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没什么意思,只是想通过这两个灯的闪烁速度来反映数据通讯速度,就是所谓的数据流量吧,如果只闪一个灯难看,不明显,所以我让两个灯相互闪烁,为了漂亮,哈哈。你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写FLASH和写EEPROM速度会有区别的,能够直观看出来到底写那种存贮器更加快。

网友:
公司配的IBM啊,爽啊,呵呵,俺的神舟还是自己买的

网友:
阿莫,为什么邮购部注册时选不了地址啊,导致注册不了啊

网友:
啊,这是在电话之前啊

网友(2008-05-23):
这里面都是mega8的固件吗!!

怎么都大于8k啊!!能烧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