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模块自测程序

楼主(2007-10-12):
ModuleTest V1.0 Written: 崔庆伟 [gary]
可以用指令控制选择信道,设置发射功率,发送数据包(长度可选),接收数据包(接收时延可设),CC2430复位,MCU温度读取等。底层函数基本做好,如果要加入新功能,可自行更改。

文件目录
│  MT.eww
│  Serial.ht

├─app
│      includes.h
│      ver.h
│      mt.h
│      mt.c
│      MT.lib

├─hal
│      hal.h
│      rfConfig.h
│      rfPacket.h
│      wait.h
│      timerSet.h
│      uart.h
│      tSensor.h

├─proj
│  │  MT.ewd
│  │  MT.ewp
│  │  MT.IMB
│  │  MT.IMD
│  │  MT.IAB
│  │  MT.IAD
│  │  MT.PR
│  │  MT.PS
│  │  MT.PFI
│  │  MT.PO
│  │  MT.dep
│  │  MT.SearchResults
│  │  MT.WK3
│  │  MT.PRI
│  │
│  ├─settings
│  │      MT.dni
│  │      MT.dbgdt
│  │
│  └─Debug
│      ├─Exe
│      │      MT.d51
│      │
│      ├─Obj
│      │      uart.r51
│      │      hal_uart.r51
│      │      wait.r51
│      │      rfConfig.r51
│      │      rfPacket.r51
│      │      timerSet.r51
│      │      lcd.pbi
│      │      lcd.r51
│      │      rfPacketTransceiver.pbi
│      │      MT.pbd
│      │      mt.pbi
│      │      mt.r51
│      │
│      └─List
│              MT.map

└─settings
        MT.wsdt

楼主:
超级终端连接界面:

楼主:
是不是没人整CC2430呀?

网友:
我已经完成了2420和2430加100mWPA的工作
有空去21ic的通信板块瞅瞅我的帖子,呵呵

网友(2007-12-20):
下载了楼主的程序包,可是在调试的时候总是出现找不到若干个.c文件,弱弱的请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08-03-27):
为什么生成的HEX文件写不进去呀,摆脱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2010-04-23):
正准备用CC2500.谢谢共享!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我正好在学习这个

网友(2010-06-04):
回复 楼主:
楼主干吗不把底层的函数开源呢?既然奉献了就奉献到底哇。呵呵。

网友:
哇,好多的资料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