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73' found for symbol index 495 这是什么警告?

楼主(2007-10-12):
如题

楼主:
和这位仁兄的情况差不多。
warning: COFF no struct tag '.155' found for symbol index 651是什么意思?
使用ICC6.3.1(Professional)版本,在一个主函数中添加了6个头文件(**.h),其中一个使用了结构体,就提示这样的警告,如果把使用结构体的那个头文件去掉,警告就没有了,或者是去掉DS18B20这个头文件的全局变量,警告也没有了。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或者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出现这个警告后实现该功能(18B20)程序跑不了。

楼主:
我的程序还可以运行,应该是和AVRSTUDIO  有关吧?

网友(2012-10-12):
定义时加上const,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