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hhrfjz 的程序,在winavr-20050214下加入串口部分,采集18B20的温度程序(感谢原作者)

楼主(2007-10-12):
/*********************************************************************
*文件名:main.c
*功能:DS18B20温度采集
*硬件环境:atmega128L ,8M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CL_DQ PORTE&=~(1<<PE0)
#define SET_DQ PORTE|=(1<<PE0)
#define SET_OUT DDRE|=(1<<PE0)
#define SET_IN  DDRE&=~(1<<PE0)
#define IN_DQ  PINE&(1<<PE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d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nsigned char buffer[]="wellcome";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write_1820(uchar x)
{  uchar m;
    cli();
    for(m=0;m<8;m++)
    {
      CL_DQ;
       if(x&(1<<m))    //写数据,从低位开始
       {Delay_nus(2);SET_DQ; }
       else
      CL_DQ;
       Delay_nus(60);   //15~60us
      SET_DQ;
           Delay_nus(10);
    }
    SET_DQ;
        sei();
}
uchar read_1820()
{   uchar temp,k,n;
    cli();
  temp=0;
    for(n=0;n<8;n++)
       {
      CL_DQ;
     //Delay_nus(2);
      SET_DQ;
      //delay(3);
      SET_IN;
          Delay_nus(1);
      k=IN_DQ;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nus(70); //60~120us
      SET_OUT;
   }
   sei();
   return (temp);
}

void init_1820(void)
{cli();
SET_OUT;
  SET_DQ;//输出1
  CL_DQ;
  Delay_nus(550);//拉低一段时间
  SET_DQ;//释放
  SET_IN;//输入
  Delay_nus(60);
  while(IN_DQ)  {;}//等待回复
  Delay_nus(240);//回复的低电平在60到240US
  SET_OUT;
  SET_DQ;//回到初始DQ=1;
  sei();
}

void USART_Init( void)
{
/* 设置波特率*/
UBRR1H = 0x00;
UBRR1L = 51;
/* 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
UCSR1B = (1<<RXEN1)|(1<<TXEN1);
/* 初始化后,默认设置帧格式: 8 个数据位, 1个停止位*/
}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
while ( !( UCSR1A & (1<<UDRE1)) )
;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UDR1 = data;
}

// 数据接收【以5 到8 个数据位的方式接收数 据帧】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
/*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 !(UCSR1A & (1<<RXC1)) )
;
/* 从缓冲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return UDR1;
}

int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int j,tem;
unsigned char a,b,c;

unsigned char i=0;
        uchar temh,teml;

USART_Init(); //波特率9600 初始化串口

for(i=0;i<8;i++) //发送数组里面的字符串
{
USART_Transmit(buffer);
}

USART_Transmit(0x0d); //发送一个回车
USART_Transmit(0x0a); //发送一个换行
while(1)
{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搜索器件
    write_1820(0x44);     //启动
    for(j=1000;j>1;j--)
        Delay_nus(1000);//转换一次12位的 最多750MS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tem=(teml>>4)+(temh<<4);
        Delay_nus(1000);
   //tmp=96;
        a=tem/100+0x30;
        b=tem%100/10+0x30;
        c=tem%10+0x30;
        //for(i=0;i<200;i++);
        USART_Transmit(a);
        USART_Transmit(b);
        USART_Transmit(c);
    USART_Transmit(0x0d);
    USART_Transmit(0x0a);
}
}

网友:
非常感谢。如果能提供一下电路图或电路的连接描述就更好。

楼主:
串口和温度传感器电路图如下:
其中串口使用的是串口1,18B20接PE0
该程序非常好,对温度的采集可以精确到0.0625 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