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马老师AVR超频问题

楼主(2007-10-12):
马老师,我看过您以前的帖子说,带L的8MHz的AVR用有源晶振可以工作在3.3V,超频到16M没问题,我以前做实验用M48L-10的用有13.56MHz源晶振做实验,用了2天,单片机坏了,主要表现单片机的IO上升速度很慢了,下降速度正常,我们开发部几个人怀疑是超频所致,所以以后设计东西都没敢超频使用

但是我翻了一些帖子,很多人说超频没问题,包括您(我认为您有一定的权威)也说,超频没问题,可以使用,现在我又很心动了,我的系统是M128L-8AI的3.3V供电,有个12MHz的有源晶振,是给USB使用的,我想直接用他驱动M128L-AI,心里很没底,所以您否给点意见

我是做产品的,主要怕批量出问题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关键是超了以后还能稳定工作在工业环境吗?比如零下30度或80度,肯定不行吧。

网友:
首先声明:芯片不是我设计制造的,我也没有经过全面的测试。因此具体使用时,特别在要求高的场合,应按器件手册的标准使用。

==============================
以下是我个人的(非官方正式)一些分析和说明。

1。我曾私下问过ATMEL公司的相关人员,带L的和不带L区别,它们的回答是基本没有区别。
2。从器件手册上的指标分析:带L的AVR:8M,2.7~5.5v;不带L的AVR:16M,4.5~5v。通常工作电压高时,工作频率就能提高。因此我个人分析,两种芯片基本相同的说法是可能的。当工作在3v系统,电压低,频率自然上不去了,因此,ATMEL公司打上2种标签,指标为3v系统时,把频率降低。
3。因此可以知道,AVR工作在5v系统时,可以稳定的工作在16M。

4。LZ要在3v系统,工作在16M,实际上已经使AVR工作在大大超限的情况下了。如果产品可靠性要求高的话,你就是用不带L的,也是超限的。因为16M,标称工作电压是5V。

5。工作在12M,用L的芯片,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硬件设计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a.使用有源晶振时,注意晶振的选择,在3V时,应能产生和输出满幅3v的方波。使用外部12M晶体时,应设置AVR的溶丝位,使AVR内部的震荡电路工作在满幅状态下。首先保证系统时钟的稳定。
b.I/O的输出(驱动能力)要减少,不能象正常那样按20ma使用,因为这个指标是在5V系统中保证的。在3v系统中,又是工作在12M,实际设计时I/O的驱动能力应按5ma考虑,如不能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等。在高频情况下,电压又是3V,再让AVR的I/O输出几十ma电流,会使AVR发热,工作不稳定,甚至损坏。

6。我使用过L的AVR工作在16M和12M,但是在实验室的情况下,工作非常稳定。M128L,16M,TCP/IP协议联网,AVR-WEB,没有问题。M8L,12M,USB-ISP编程器,也没问题。

7。工业产品我也大量使用带L的AVR。但首先我肯定采用5V系统电压(5v肯定比3V稳定,抗干扰强),而且系统频率不超过8M,且能低就低,系统频率越低,系统抗干扰性能也越好。想想看,AVR的8M,相当标准51的12*8=96M!

8。如果你设计工业产品,建议你不要使用3V的系统,实在没办法,使用5v~3v双电源,重要和主要器件使用5v。而3v系统主要应用于手持和电池供电的产品,你把手机放到零下30度或80度的环境中试试,保证给你难看。

9。你要设计能在工业环境,零下30度或80度情况中可靠工作的产品,首先就不应该考虑使用3v的系统。使用5V的话,AVR-L,工作在12M是可以的。这是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马老师说的非常详细,顶一下。

不过3V系统也是可以用在工业环境的,关键看是什么片子拉

有些工业级的片子也是3.3V的拉 比如LPC2294  ( -40 到 125度)

楼主:
谢谢马老师,先不说马老师说的非常详细,就凭马老师打了这么多字回帖,我也得发自内心的说谢谢

我的产品是一个手持采集设备,用2节碱性电池,DC-DC到3.3V,带了一片K9F1208,到现场用无线采集大量数据,然后回去用USB上传PC机分析,板子上除了128可以工作在5V,其他所有芯片只能工作在3.3V,无线通讯接口有2个,红外和RF射频,系统自动选择接口,所以系统的M128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原来M128一直用无源8MHz晶振,本来这个东西生产的还可以,后来为了节省成本,所以现在面临一次改版,原来的产品壳子换算大,加不加一个晶振也不怕,现在可以突然还了很小,连液晶也换成很小的COG的,所以板子就显的很拥挤,一个8MHz的晶振的位置就要考虑了,系统已经有了一个12MHz有源的晶振供USB用的,所以现在就想用它驱动M128,想超频工作。

这个设备是电池供电,所以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功耗,IO驱动,内部模块,外部模块,都设计的留有余量又恰到好处,,工作环境不是问题,室内现场使用,设备30秒无操作会自动关机,监控程序发现参数不对会自动重新启动初始化参数,所以一直没出过问题....

我现在怕的不是可靠不可靠问题......而是M128超频会不会损坏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