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套LPC最小系统板,跑uclinux,然后把所有资源引出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2007-10-13):
大家帮我参谋一下选哪款LPC跑uclinux价格比较实惠,还有别的建议也欢迎

网友:
我是用2148跑ucos的

楼主:
ucos消耗的资源不大,不用扩展ram和flash

楼主:
LPC系列哪款可以跑uclinux?2148听说不行,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21系列好像资源不多 还是用22系列或者更高端点的,建议还是ARM9比较合适点

网友:
lpc2292带can总线

网友:
LPC的22系列不支持sdram,只能用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