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极管的小信号模型分析时,为什么可以把直流电源与地短路?

楼主(2007-10-15):
书上写“考虑到电源Vcc的内阻很小,可视为短路”

比“显然,Vcc和地可视为短路”要好一些,但我还是不理解

哪位朋友模电比较熟的,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对于交流信号电源和地在电源内阻较小的情况下是等效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否解释的再清楚些,多谢

网友:
内阻很小的电压源,接近理想电压源。一个理想的电压源,不管供出多大电流或充入多大电流,电源电压始终不变化。既然如此,交变信号电流通过电源时也不会引起电源电压的变化。因此,交流信号不会在理想电压源上产生交流压降,可认为对交流而言,电压源相当于短路的。

网友:
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交流通路和什么是直流通路

网友:
忽略电源内阻

电源的交流电阻为0,VCC和GND交流电压为0。

楼主:
怎样才算理想电压源

常用的电池电压源,桥式整流电压源,算理想电压源吗?能按理想电压源进行分析吗?

网友:
分析交流通路的时候将直流的电源和地短接是为了便于分析交流通路的各个特性。
可以好好看看模拟电路!

网友:
电源是直流的且内阻小,对于交流信号来说,不影响其传输,因而可看作短路。

网友:
赞赏joylight 的执着
一个电压源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和内阻的串联,电源产生电压压降的原因就是因为内阻的存在。分析交流电路时,把电源的那个位置,用电源内阻替代,按这样分析,如果这个内阻对交流回路影响不大,就可忽略不计,可按短路对待,否则不能。可见电源能不能按短路看待(或能不能当作理想电压源),是相对的。
任何电池或提供电压的电路,主要看在电路中它对交流信号的影响,影响可忽略,就可按交流短路对待,反之不可。整流加滤波电路,光那个滤波电容就足够大,如果这个电容在电路中对交流影响很小,也可按理想电源看待。

网友:
【9楼】说得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特别是walker,讲的很清楚

以前学模电的时候也没细想,老师说短路就短路呗

再后来想到了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数字电路的开关过程,也应该是按照模拟交流信号分析吧,那电流应该是如何泻放的?通过什么路径?也应该能通过VCC泻放到地吧。

再比如芯片直流电源引脚要加滤波电容,如果交流信号对电源电压的影响很小,可以视为短路,那还有必要加电容吗?

诸如此类等等吧,还有很多问题没想明白,以后少不了要请教大家,先谢了。

网友(2018-09-12):
极低频的情况下还是不能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