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你们用什么型号的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国产还是进口的?

楼主(2007-10-15):
调查一下,你们用什么型号的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国产还是进口的?

网友:
惠美 1507-3

网友:
泰克示波器+ZLG 24路逻辑分析仪

网友:
泰克示波器+ZLG 24路逻辑分析仪  怎么和我们是一样的阿 哈哈

网友:
泰克示波器+ZLG 32路逻辑分析仪

网友:
没用过,太高档

网友:
普源示波器 100MHz + 美商Link Instruments 24路逻辑分析仪 128K深

网友:
泰克示波器

网友:
我们也是泰克示波器!!

网友:
泰克200M两通道

网友:
泰克1012,个人用.

楼主:
看来很少人用 HP 的

网友:
RIGOL DS5022ME ,HITACHI50M,100元的频率计 两把电烙铁 就这么多  哈哈

网友(2007-11-19):
用过普源的各位兄弟,觉得怎么样。?
可能有些是不如tek但是价格低啊。

网友:
我用的是普源的100M的5xxx系列,体积大的那种,总体表现还行,彩色液晶比泰克差,但是同种档次价格比泰克低很多。
建议13楼要买的话,1000系列的可以考虑,5000系列好像停产了,如果资金充裕,还是进口的好些。

网友:
泰克示波器,三环的L-400逻辑分析仪,好像用逻辑分析仪的人不多,我一直在寻找新的好用的逻辑分析仪,一直没看到好的,周立功的逻辑分析仪性能指标一般都很低,高端的一直没有出来

网友:
HP(现在安捷伦)的最常用的5462X系列的100M双通道模拟加16通道逻辑混合示波器就很好了啊,而泰克同档次的存储深度就没有他深,比如抓1秒钟的信号,然后拉开一看,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网友:
公司用的是泰克示波器,偶用的是普源的示波器(买不起贵的,呵呵)。逻辑分析仪没用过。

网友:
Re【楼主】:
   北京普源有一款DS1102CD,带宽100M,标配16路逻辑分析仪。

Re【14】楼:
   北京普源的5000系列是停产了,不过现在出了5000E系列,体积一样,不过价格有调整,比以前的5000价格要低不少。
   如果你彩色不如TEK的话,你说的应该是普源的5000系列,普源的5000系列和TEK的2000系列系列的屏幕差不多,但是普源的1000系列的屏幕是TFT的真彩屏幕,显示效果很好。

Re【13】楼:
   北京普源的示波器目前最高带宽达到300M,你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直接打我的电话:13632682073 赵生。

网友(2009-07-27):
普源的DS1102D带逻辑分析仪的示波器怎么样?

网友:
安捷伦,福禄克,泰克都用过,都还可以~

网友:
tek的,136-ch,挺好用的。

网友:
固緯150MHz示波器+孕龍32ch LA 用了5年,沒啥問題。

网友:
青岛汉泰的DSO2150-USB示波器:150M采样,60M带宽
台湾孕龙的LAP-C16032逻辑分析仪:100M,16通道,每通道32K存储(带硬件压缩,最高可达8M)
都是基于PC的。软件上不足的都可以自己二次开发。便携还比较便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