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nRF2401成功,过几天预备写一点调试笔记

楼主(2007-10-15):
上周调试nRF2401成功,使用nRF2401 + ATMega168V。目前通信距离在0dBm时超过40m,-20dBm时约10m,平均工作电流《10uA。

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在调试中都逐一解决了,有些感触,预备过几天写一点调试笔记,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密切关注,nRF2401 + ATMega168V 把平均电流做到10uA,的确很强...

请问1秒中工作几次,想知道

网友:
确实功耗比较小,最起码比我做的小,我用的nRF9e5

楼主:
目前是两秒发射一次。一秒一次会稍微增加一点电流。调试中发现电压从3V降到2V,电流没有明显变化(不到1uA),基本只与频率相关。

现在nRF2401使用的还是16M晶体,预备下次换4M的试试,按手册的说法会功耗更低一些。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的功耗是这么处理的....

如果平均电流控制在10uA以内,普通的纽扣电池2032容量一般在200mA以上,200mA.H = 200 000 uA.H

这样一个便携设备用一个纽扣电池可工作20000小时,即833天....

强呀........等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
关注

    另请教一下怎样可以尽量降低接收数据端的功耗,我用的是nrf9e5,其中一端每秒发一次数据,但另一端却要长时间处于RX模式,功耗比较大,不知道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
接收端估计没有太好的办法,否则一待机就没法接收了。一般都是优化发射端,因为它是电池供电的,接收部分一般位置相对固定,可以用其他电源供电了。

网友:
看看2401的手册就知道怎么做到低功耗了,采用ShockBurst模式,定时开机,不用时关掉2401。如果要接收,采用定时开接收机的办法

网友:
哈哈.....mutoudonggua 木头东瓜是这方面的高手,也来凑个热闹............我拜读过你几篇Zigbee的帖,收益匪浅呀.......

就算采用ShockBurst模式,我感觉单片机 + nRF24L01平均电流难倒10uA

网友:
我下的一个2401开发指南

网友(2007-11-21):
to ppa2001

    你也在做这个模块吗?

网友:
to 【11楼】 ATmega10000

不,我没做过,只是和同学做过一段时间的24L01模块~做的马马虎虎,搜集了写资料而已~

网友:
期待楼主的心得呢,花都等谢了.....

密切关注,nRF2401 + ATMega168V 把平均电流做到10uA

楼主:
早就贴出来了

调试心得
http://www.bloger.com.cn/user2/88141/393801.html

手机拍的图片,不太清晰
http://www.bloger.com.cn/user2/88141/395389.html

FreeScale的MC9S08QG8调试nRF2401,清晰图片: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300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haoziyang&bbs_id=9999

网友:
好东西参考一下

网友:
lz做的不错,不过还有调整空间。
我也做过一个2401a的模块,1s发送2次,用的cr2032(210mAH),平均工作电流6uA。0dBm时距离70m左右
大家用的方法都差不多,调整一下,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网友:
郁闷,我现在还是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
nRF2401多少钱一片?指零售价

网友:
我也想了解价格

网友:
我还是感觉做到10uA有难度....

还有18楼的:
“lz做的不错,不过还有调整空间。
我也做过一个2401a的模块,1s发送2次,用的cr2032(210mAH),平均工作电流6uA。0dBm时距离70m左右
大家用的方法都差不多,调整一下,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

先说18楼:
如果18楼用的不是AVR单片机,那就另当别论,如果是AVR单片机,我认为不可能做到6uA,因为AVR最省电的定时器是看门狗,它自身功耗就是6uA左右,难道nRF2401不用电了吗?

假设18楼楼主用的是其他单片机,低功耗定时模式小于1uA,但是:
nRF2401在4MHz晶振的空闲模式功耗是16uA
nRF2401在16MHz晶振的空闲模式功耗是32uA
只有在Power Down模式功耗才900nA

这里就有问题了,在Power Down模式下切换到TX是需要时间的,手册给出时间是(1.5ms + 130us)这个时间是耗电的,这个耗电可是mA_级别的,假设在这段时间单片机,nRF2401激活了,假设他们总耗电为5mA,那么这段时间将会导致平均电流增加,电流就是 (5000uA X (1.63ms)) / 1000ms = 8.15uA

如果1s2次发送,功耗翻倍就是16.3uA,这样计算是没有计算把数据从单片通过SPI口送到nRF2401的时间,如果没有硬件SPI,通过软件模拟SPI口,那这个时间所产生的功耗就很厉害了,如果想提高SPI口传输速度,那么的提高SPI主时钟,这样单片机功耗就又会提高....

所以我感觉1秒2次发送数据功耗做到6uA是不可能的.......

用AVR + nRF2401 2秒1次发送,功耗做到10uA是很有挑战的...我怎么想感觉很有难度....

欢迎各位“砖家”指正,谢谢

网友:
我其实最想知道 , 射频芯片怎么走线布线, 能提高发射距离 , 稳定工作.

而lz的调试笔记,全是小的程序失误改进, 呵呵 , 意义不大

网友:
看热闹
自己做的话,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
首先,感谢搂主的调试文章,功耗节约部分写得不错,现有个问题想请教搂主

请问楼主能公布以下所使用的pcb天线的匹配电路吗?谢谢

网友:
用的板材介电常数和电容电感的品牌,材质,精度不同都可造成失配,所以楼上就算人家给你你也没用,这东西你见作坊能抄出原厂水平了么?

网友:
呵呵 又上了一课 不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重新进行调谐的阿 :)

网友:
有用过的朋友也讨论讨论......共同探讨,共同提高.........

楼主:
从一段时间的使用来看,nRF2401对电路板的要求是比较低的。我完全是按照nRF2401的数据手册中推荐的布局排版的,参数也是手册推荐的,使用起来没有太大问题。使用的是普通板材(FR4)。只有一个板通信有问题,检查后发现是nRF2401的晶体不起振,换过晶体还是不行,估计是芯片有问题。

下面是用HC08单片机控制nRF2401的实物图,上面的天线很清楚,照着描下来就行了(注意比例)。

http://www.bloger.com.cn/user2/88141/397976.html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853001&bbs_page_no=1&bbs_id=1031

网友:
不错,想买2套nRF2401学习学习,哪位给个邮购地址或网站连接,谢谢

网友:
推荐CC2500

Best Regards!
Jerry_wang(王汉杰)
===========================
立奇国际合肥办
Infortech(china)Co.,Ltd.
Tel:0551-5126977
Fax:0551-5126977
Mob:13665518335
http://www.infortech.net.cn
合肥市青阳路颐和花园锦苑7栋4单元407室

网友:
nRF2401 找迅通可买到www.freqchina.com  电话: 0755-26674772 26674773
不过nRF24L01的功耗更低. 罗技的2.4GHz无线鼠标和键盘用L01,无线鼠标电池可用半年以上

网友(2009-11-08):
正在做,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1-04-11):
给的网址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