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CCAVR编译至输出,出现下列信息,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07-10-16):
用ICCAVR编译至输出,出现下列信息,请问怎么解决?

C:\iccv7avr\bin\iccavr  -IC:\iccv7avr\include -e -D__ICC_VERSION="7.13" -D_EE_EXTIO -DATMega48  -l -g -Wa-IC:\iccv7avr\include -Mavr_enhanced_small  -LC:\iccv7avr\include -LC:\iccv7avr\lib -e:0x1000 -bfunc_lit:0x34.0x1000 -dram_end:0x2ff -bdata:0x100.0x2ff -dhwstk_size:16 -beeprom:0.256 -fihx_coff -S2 F:\Pro\Main.c
!E <library>(20):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6912
lo 120 hi 4096 size 3977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8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9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a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b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c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d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e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3f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4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4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42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43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44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7): Code address 0:0x45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6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7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8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9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a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b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c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d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e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4f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5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5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52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39): Code address 0:0x53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4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5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6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7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8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9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a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b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c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d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e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5f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6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1): Code address 0:0x6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2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3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4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5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6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7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8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9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a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b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c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d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e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3): Code address 0:0x6f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0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1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2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3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4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5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6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E Main.o(845): Code address 0:0x77 already contains a value
addr 0x1000 rtcnt 16 MAX 0x1000
!X The compiler has failed an internal consistency check. This may be due
  to incorrect input or an internal error. Please report the information
  addr+(rtcnt-2) <= image->size at ..\lksubs.c(162) to "ImageCraft" support@imagecraft.com
Done: there are error(s). Exit code: 1. Tue Oct 16 09:44:14 2007

楼主: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这样算我的程序编译通过了没有呢?
可以烧写吗?

网友:
编译器设置有问题!!
   就没有通过,你烧写什么啊!!!

楼主:
那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呢?
能否指点?

网友:
没有选择CPU的型号

楼主:
选上了呀
是ATMEGA48
难道是其它设置有问题?
能否详细说明?

楼主:
哪位大侠可以指导?

网友:
!E <library>(20): area 'text' not large enough
want size 6912

是不是“域”空间不够啊

楼主:
mengniu:
能否说的详细一些?
急用!
多谢!

网友:
你的代码太大了,FLASHU空间已经放不下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程序结构不太合理
不过改了结构了以后还是不小,占用3K空间大小!

网友(2011-02-1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试过选择不同CPU的型号。但是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大哥,你到底是怎样解决啊?????????????????????????????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是CPU型号设置不对,常量定义位置不对导致内存不够用了,比如大的常量数组应该用 const 修饰(这样编译后就存在flash而不是RAM中了)字符串常量也要放在flash中(工程中有这个选项的),问题的本质就是 RAM不够用,全局变量装不下了。
不好意思,LZ的问题应该是falsh空间不够了。

网友(2011-12-16):
回复 网友B:

如果使用ICCAVR的话只加const修饰是不够的,必须在工程设置里勾选treat const as _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