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的双寻址

楼主(2007-10-16):
我是初学dsp者,请问dsp中的双寻址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谢谢!!

楼主:
这里没有用dsp的高手么???

网友:
【1楼】 lcj19830406  这里没有用dsp的高手么???
你这么说还真的没人敢回你了,呵呵
不过用了这么久也没听说什么双寻址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你是用DSP干什么呢

楼主:
我市刚学的cs54x,里面有双寻址RAM和单寻址RAM就是常说的DARAM和SARAM
不知道是什么个含义,望他人指点!!
谢谢!!

网友:
原来是DRAM和SRAM啊
似乎也叫“双口RAM”和“单口RAM”
我理解,应该后者是在电平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存取一次RAM数据
前者是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以作到存取一次RAM数据
D应该就是Double的意思

网友:
我们现在电脑里的内存不就是DDR么?应该就是DRAM。
早期的内存都是SRAM的。

楼主:
是这个意思么,我在看看,似乎有道理!
双寻址就是一个周期可以存取两次RAM?那么就是提高一倍的RAM速度了...

网友(2008-05-25):
双寻址是对daram的操作可以实现,就是一个机器周期可以读写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