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avr 下 _BV() 是个什么函数?

楼主(2007-10-16):
winavr 下 _BV() 是个什么函数?

它放在什么头函数里面的,我怎么找不到的啊?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位操作吧

网友:
#define _BV(A)            (1<<(A))

网友:
_BV(PA1)   : 置位 PA1
~_BV(PA1)  : 清PA1

网友:
3楼正确,4楼错误。

网友:
_BV()是把1左移N位的函数。

_BV(7)相当于(1<<7)

本身和置位还是清零没有关系。不过这个函数,实际上却真的大多数应用于位的置位或清零。

比如:

PORTA|=_BV(PA7)
PORTB&=~_BV(PB6)
PORTC^=_BV(PC5)

分别相当于:
PORTA = PORTA | (1<<PA7)
PORTB = PORTB & (~(1<<PB6))
PORTC = PORTC ^ (1<<PC5)

网友(2012-05-15):
7楼是正解呀。

网友(2012-09-10):
—BV我一直认为是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