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给AVR供电,如何快速切换

楼主(2007-10-17):
为了保证可靠,用了A\B二组12V供电,其中B组为电池,怎么才能让A电源正常供电时,既能给单片机供电,又能给电池充电(电池充电电路不用考虑),同时当A组电源丢失的时候,又能切换到B组,同时AVR单片机不能复位,得能在切换的时候正常工作.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用MOSFET管来做,但找不到电路,有没有大侠搞过类似的玩意.

网友:
A--------|>|---------------负载
   |                   |
   |                   |
充电电路              |
   |                   |
   |——电池----|>|----

LEGEND:
  --|>|---二极。如考虑压降小用肖特基二极管,普通可用1Nxxxx系列二极管。

网友:
如果电流不是很大,可以这样用

充电也可以接至A点或别的充电电源

楼主:
电源在10A左右.....

网友:
请问那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网友:
二极管可以防止当同时接上两个电源时,电源电压有差别而形成电流。

网友:
10A还是用继电器吧,可以保证AVR不复位,但设备瞬间掉电会否有影响?设备是持续消耗10A吗?楼主最好能说清楚点

楼主:
设备持继10A左右,继电器切换的时间差,不会掉电吗?

网友:
外围当然会掉电,AVR可以用电容维持而不掉电

楼主:
我晕...AVR不掉点,别的掉电也不行啊....
类似笔记本电脑的那种方式的,有那位兄弟知道,当外面的220V适配器接上时,用适配器供电,当200V没了后,切换到内部的电池供电.

网友:
其实,2楼、3楼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A:
【9楼】 YaoHui 先别晕,是你没把问题说清楚,【6楼】问你 设备瞬间掉电会否有影响? 你没正面回答

连续大电流切换可以这样做

二极管电流要大于10A 散热可不用考虑,因只是切换瞬间才用一下

网友:
双电源...
还以为是+-电源呢

楼主:
设备在切换时是不能掉电的,所以继电器是不能用的.我不知道MOSFET管怎么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做到双电源切换不掉电,2楼方法可以

有没有更可靠的方法??

网友:
13楼 YaoHui 没仔细看吗? 11楼的图在切换时是不会掉电的,不过继电器线圈没有接对 要改一下

网友:
10A你就用铅酸电池得了,这种电池直接挂在线,不需任何器件。

网友:
11楼的电路和2楼的作用一样的。。。。。。
如果是我,选2楼的好点,成本低很多。

楼主:
to shinehjx,不好意思,没看清楚..
如16楼所说的,是铅酸电池,直接接上发电机过来的线就可以充电,所以不知道shinehjx中的充电部份直接改成二极管行不行.

网友:
同意11楼,很实用。

网友:
要加个电容滤波啊……那样会好些

网友:
2楼和三楼的可以,我以前在柜子中用过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楼上的几位兄弟帮我看一下,电池是直接接上电源就能充的那种.外部过来的电压是14V,用一个也是14V的信号来控制继电器的关开.当CONTRAL_VCC丢失后切换到内部继电器上.

网友:
CONTRAL_VCC 要与VCC分开的,否则不受控。
二极管发热较大。

【16楼】 marker 说的好,用铅酸电池,直接挂在线,不需任何器件。

楼主:
我不清楚二极管换成MOSFET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2014-06-27):
引用 网友A:
【9楼】 YaoHui 先别晕,是你没把问题说清楚,【6楼】问你 设备瞬间掉电会否有影响? 你没正面回答

连续大 ...

这个图好像有问题啊,A掉电后,因为继电器导通,B点电压会让继电器继续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