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简单mp3系统:mega32L,sta003,sd卡,接触过的大牛请入内

楼主(2007-10-17):
mega32L 8m内部时钟,sd卡内为fat16系统,sta003使用多媒体模式,
播放32kbps mp3隐约能辨别人的声音,高码率就基本惨不忍睹了,
现想问下大牛,该系统能否实现高码率mp3播放?是否改变程序逻辑就可以实现?
若有实现了的,请简单介绍下逻辑,多谢了先

网友:
我没用过sta003
但是曾经有个人要在这推销sta003,我看了资料后直接回复这玩意不行,我记得是只支持到128Kbps
那这玩意还有啥用只能当玩具!做mp3是不行的。
楼主你是用错芯片了!

网友:
STA003没用过.STA013倒用过.
STA013可支持到320kbps,估计驱动方式差不多的.
看看我以前的方案吧:M8(M48)+STA013+SD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699&bbs_page_no=1

网友:
没用过STA003,STA013用过。013音质很好。

楼主:
003音质也不错,已经单独调试过了,
现在问题可能是程序逻辑问题,输入数据率总跟不上,修改中。。
谢谢回答

楼主:
to huaxiling:
想请问你一下,你如何处理读sd卡(fat16系统)数据,和数据送入sta013的,
我建了两个buffer循环导入的,效果很差,不知道你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自己搞错了点逻辑
本系统已经成功完成,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