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转化为电流4-20MA

楼主(2007-10-17):
谁做过方波转化为4-20MA?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只做过根据频率输出4-20MA的

网友:
个人理解方波就是频率量,这个问题就转化为频率量如何转换为电流量的问题了。
具体的方法学微机接口的时候老师讲过,现在忘了,晚上回去看看书明天再帮你解答。

楼主:
频率量如何转换为电流?4-20MA

网友(2012-11-06):
引用 网友A:
我只做过根据频率输出4-20MA的

小弟正好求这个呢 ,请赐教

网友:
有单片机或者其他逻辑器件的话就不说了,之用模拟电路实现的话想到比较土的方法如下:
对方波高电平积分,下降沿放电 -> 低通滤波取直流电平 -> 电压到4-20mA电流转换
不过这种方法依赖于方波信号占空比固定。
随口一说,高手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