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程序

楼主(2007-10-17):
这是我的一段子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了说明地方,按照编译的提示也不能够解决,请高手指点!在此,深表谢意!
byte 18b20_read(void)
{
    byte temp,k,n;
    temp=0;
    for(n=0;n<8;n++)
      {
       PORTC&=~(1<<PC1);
       delay_nus(2);
       PORTC|=(1<<PC1);
       delay_nus(3);
       DDRC&=~(1<<PC1);
       k=(PINC&(1<<PC1));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nus(80);
             DDRC|=(1<<1);
     }
    return (temp);
}

网友:
编译的提示是什么?

PC1是什么,在那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