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dragon 坏

楼主(2007-10-17):
各位大虾,我的AVR dragon 第一个灯一直亮橙色,第二个灯不亮,是哪里出问题了,能修好吗?想升级但是无法升级,连接不上。

网友:
没碰到过
你硬件连上了没有?

网友:
试过几次将ISP插头插反了,AVR dragon都没坏.

网友:
我的就是电源芯片坏了,有什么办法 修吗?
也提醒广大朋友:这个东西比较脆弱,用的时候要小心,PC机的地线一定要接地,不能让PC机有静电.
我的坏原因是这样的:我的电脑上带有静电,我插上AVR DRAGON 联机不成功,我摸了一下其上面的排针 被电了一下,过一会那个电源芯片冒烟了.

网友:
补充一下,既然AVR DRAGON 电源芯片容易坏,站长何不找点这个芯片卖卖!

网友:
Atmel51,电源芯片坏了就拆掉它好了.然后再把上面两个电容的脚短接就可以修好了,下面的贴子说得很详细.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45838&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isp插反了会橙色闪烁,常亮得没碰到过

网友:
我那可怜的AVR DRAGON 已经好久没摸了
要是电源坏了,可以用站里的方法修好,但是还会因其他原因,
坏别的地方,我手里的两个就是先电源坏,而后再出了别的毛病,现在彻底不用了

【5楼】 Atmel51  电源芯片 我以前拆下来过,封装特别,即使有买,
也没法手工焊接,不如用站里的方法很简单的修

我以前发的帖子,有照片
http://www2.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726210&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unny1500&bbs_id=9999

网友:
我买了一个放在家里看,还没有通电呢!都买一年了,也不赶通电.

网友:
原来AVR DRAGON 质量这么差的啊!郁闷.....
谢谢楼上兄弟提供好的办法!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AVR DRAGON 的质量还是不错的,我天天用,也不见得坏了.

只要是工具,就有可能在使用中损坏,特别是这类电子工具,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损坏了,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再说,玩单片机,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下载/仿真工具.

工具是用来用的,用就有可能会坏,AVR DRAGON 是我最喜欢的下载仿真工具之一了,当然但它也有不少缺点,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使用价值.

网友(2013-09-29):
我08年买的,不知现在这个邮购部还有没有维修服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