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187、优利得UT70C、胜利VC97的对比测试

楼主(2007-10-19):
需要用IV法测特殊电阻,而且要保证精度,手头只有前阵子买的fluke187,所以就用vc97、UT70C和187做了个对比测试。
先把图片传上来。数据在实验室,明天上传。
这是电压对比

这是电压对比时的接线

这是电流对比

楼主:
vc97是04年4月份买的,ut70c是06年3月份买。
顺便提一句,ut70c的拨盘已经接触不良,时常出现换档不到位的情况,而VC97仍然很好。
187是今年8月分买的,还在校准期之内,直流电压档基本精度为0.025%。
晚上在实验室用n73拍的照片,曝光还是有点问题唉。我今年1月份买的N73行货,曝光总是不满意,白天稍微好点,其他时候真是不爽,而且光线强的时候也不行了,照出的照片基本上没有使用的价值呢。

网友:
好帖! 不过 fluke187 的价格比较贵,呵呵,个人买是贵了点,对于公司买的话就无所谓了。

楼主:
电压档的测试结果,输入0~30V
        0.343        0.345        0.3432
        0.731        0.733        0.7313
        1.135        1.138        1.1347
        1.642        1.647        1.6415
        2.440        2.448        2.4402
        4.234        4.25        4.2349
        5.471        5.49        5.4728
        6.200        6.22        6.202
        8.710        8.75        8.718
        10.74        10.79        10.752
        13.23        13.28        13.236
        17.68        17.76        17.696
        20.51        20.60        20.524
        23.26        23.37        23.282
        27.27        27.40        27.278
        29.49        29.63        29.513
        30.45        30.60        30.476

电流档的测试结果,三个表串联,电流从0~5A
        0.049        0.04        0.0498
        0.123        0.12        0.1240
        0.339        0.34        0.3399
        0.623        0.62        0.6245
        1.061        1.06        1.0633
        1.724        1.73        1.7261
        2.325        2.34        2.329
        3.041        3.06        3.0453
        3.904        3.93        3.9084
        4.398        4.43        4.4038
        4.766        4.80        4.7718
        4.981        5.01        4.9877
        5.034        5.07        5.0397

数据统计结果稍后

楼主:
看起来优利德的和fluke很接近,但要知道,胜利那块表比优利德使用时间长了两年呢,早已过了校准期。
严格的说,UT70C也过校准期,需要重新校准了。

网友:
楼主可以测一下交流档,三角波 方波,频率高一些 可以看看有什么差距

网友:
不用比了,显示数都差一位,呵呵。。。。。
不在一个档次,怎么比

网友:
晕死,VC的不准,UT拨盘不好,那不就剩下FLuke了?

楼主:
armok
刚刚试了试,白天不用闪光灯,而且光线不是太强时,照出来还可以。但晚上常常光线太弱,不得不用呢

楼主:
哪位能用excel把上面的数据统计一下?以fluke为准算出vc97和ut70c的方差?
我刚刚试了试,嘿嘿,玩不转呢。又懒得用matlab了

网友:
我公司的FLUKE,我用起来也放心,家里一块杂牌万用表,5V的一量变成6.4V,都傻眼了

楼主:
chenerbox1,只有187具有真有效值读数,vc97和ut70c都没有这个功能,其交流电流和电压档是按50hz正弦波校准。
所以测量非50hz的标准正弦波的电流或者电压时,唯独187的读数具有使用的价值。
btw,187的频响是100k。

网友(2009-08-20):
一个是奔驰,另外2个是奇瑞和夏利,然后就叹气....还是奔驰好,晕倒!再说FLUKE 15、17B很垃圾

网友(2011-09-20):
看来优利德的和FLUKE的表在测量一些基本的数据的时候相差还是不太大的,我觉得如果不是钱多了的话,还是买优利德吧。毕竟实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