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比较实用的jtag!

楼主(2007-10-19):
在本站找到不少关于JTAG只做的文章,马老师可以推荐一款即简单又实用的JTAG吗?谢谢马老师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JTAG是指什么,是FOR AVR 的JTAG IDE吗?我对这些没有仔细研究过,因为我基本不用在线实时仿真。下载使用ISP(SPI口),实在不行,用高压编程器解救(STK500)。所以AVR的JTAG对我无用,我上来就将它关掉了。所以,抱歉,无法给你建议。

好象站长制作过一款,你可以向他了解情况。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不能评价。不过,根据阿莫做事的态度,他的东西应该有基本的保证的。

如果公司使用,建议购买正品,有保修和技术支持(尽管技术支持基本上是空的,但至少可以更换)。

网友(2007-12-05):
马老师,
我刚学AVR,还没有选定开发工具,只知道JTAG是仿真接口,ISP是下载程序接口,STK500是ISP的一种,难道STK500与ISP还有其他的理解,请马老师答疑。也请马老师推荐开发工具。 JTAG接口的仿真机有无下载功能,下载操作方便否,下载速度快否?

网友:
我有一个闲置的,可以下载,用avrstudio下载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item_detail-0db1-a78f26a58cdf977deee8f9991295c467.jhtml

网友:
4楼:
首先要把概念和名词搞清楚.

ISP是在线下载编程.JTAG是一个串行接口的名称.STK500是ATMEL公司推出的一款AVR的评估板.

AVR支持ISP的在线下载编程功能,通常可以通过SPI和JTAG两个接口.这两个接口都是串行接口.但AVR的JTAG口还支持在片的DEBUG.

STK500是评估板,可以利用上面的资源学习和使用AVR,但板上的外部资源不多,只有几个LED和按键,加上RS232转换电路.STK500的其它主要作用是支持SPI方式的ISP,以及高压编程方式.后者在AVR被锁的情况下,用于解救芯片.

另外ATMEL还有一些称为ISP或JTAG的设备工具.带JTAG口的工具通常既可以通过JTAG方式下载程序,也可以通过JTAG口进行实时的在片仿真调试,这是JTAG工具的优点,但不能实现高压编程.

关于AVR的工具,请到主潭中下载AVR STUDIO的中文帮助,里面有各种工具的介绍和使用说明.而要了解SPI和JTAG方式下载各自的优缺点,请购买我10月出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的第17章,里面有详细的比对说明。

网友:
谢谢,马老师。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