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防止电源的正负极反接

楼主(2007-10-19):
像液晶这类元器件
只要正负极接反,就马上烧坏
有什么办法解决?
在正电源加二极管?

网友:
在电源正极加保护二极管,或者干脆加一个全桥用作极性保护,这样不管怎样接都没问题

网友:
lz看看全波整流,思路就有了。

网友:
如果不想因为二极管之类元件带来压降可使用串PTC后反接二极管,如果电源正确PTC几乎没有压降,如果电源接反马上进入保护

楼主:
3楼的大侠能具体点吗?
你说的PTC是这个吗?
PTC是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的缩写,意思是正的温度系数,泛指正温度系数很大的半导体,材料或元器件.通常我们提到的PTC是指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PTC热敏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平时内阻很低,几mA到几A等级较常规.一旦过流温度迅速上升,内阻也随其上升到达保护功能.就是价格......尤其是贴片的.

使用如下图,可防过流,防接反.如果二极管是稳压型的还可防过压.
        _______
+ -----|_______|-------------- VDD
           ptc         |
                      ---
                      / \
                     /   \
                     -----
- ---------------------------- GND

网友:
防过流没问题,但防接反不可靠。因为PTC的主要用于强电系统中,对于弱电一是反应时间跟不上,另外不可能完全关断。而对于一些电子器件,如LCD等,往往一次短暂反向电压的冲击就可能损坏。

LCD显示器的连接是在内部的PCB上,固定的,只要设计正确就不存在接反的可能。主要是系统总电源的输入接口,经常会接反。因此采用全桥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同意5楼看法,因为有二极管的钳位,就是PTC反应不过来也没关系,VDD-GND 最多也就是-0.7V,一般不会烧东西.
而串全桥会有2*0.7V 的压降,如果用5V供电,VDD只能得到3.6V,不能忍受.

网友:
【6楼】 machao :
即便接反还有二极管,它的压降0.7V,如果是肖特基那只有0.2-0.4V,并且后面还有电容可防电压瞬间突变.

我用过100mA的PTC,反应非常迅速.

反而某些智能电池在电源瞬间过流会保护,因为接反后基本等于把电池短路.

网友:
请参考一下实际应用中的设计例子,而不是想当然。

PTC作为过流保护我经常使用,如对系统中一个重要的部件进行过流保护。但通常不需要对它进行电源的反接保护,因为在电路设计中已经保证了正和负的连接,而且通常使用硬连接。就是软连接,也应该使用接插件的缺口定位进行限定。

而整个系统电源的提供通常需要反接保护,因为通常使用2芯插头,用户换用电源会将正和负搞错。全桥是最好的方案,因为不分正负输入,都能保证系统工作,甚至可以交直流两用。而你用PTC加二极管,一旦电源反接,首先系统不能工作,再可能把二极管烧掉或PTC烧掉。你还要去给用户修理更换,哪种方案好?实用?

至于二极管的压降问题,提高接入电压为6V。人不能被没有茅坑而被憋死吧。

网友(2011-08-21):
说得对,用全桥方便,维护起来不用那么麻烦。还可以交流直流一起用。

网友(2013-05-20):
低压系统可以用MOS管做防反接。

网友:
1>串接一个二极管
2>串接一个自恢复保险丝(PTC),然后再反串一个二极管,这样当电源正负极性接反时,PTC呈现高阻状态,进而实现保护功能.
3>全桥方式

网友:
用模块,焊在电路板上那种

用二极管的话,会有压降,全桥更是压降*2,如果是5V,损失不小。正规产品没有这么做的好像

网友:
Use a mosfet - very low voltage loss. Irf has an application note on this.

网友:
加上桥式整流桥即可,直流交流都是一样整流的。

网友(2013-08-23):
加P沟道 mos g接地

网友:
我都是用的让二极管

网友:
si2301 g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