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LM2575系列芯片,有没有2A输出的型号?

楼主(2007-10-20):
如题,50-40V输入,36V2A输出,用什么型号,我知道一个5A的,就是太贵,20大元

网友:
没记错的话2576是3A的

楼主:
2576输入电压4-40v,输出电压1.23-35v,电流倒是有3A的,就是电压差了一点点

网友:
LM2576也有更高电压的!
可以看数据手册!
输出电流可以达到3A!

楼主:
问一下,这类芯片整流出来还需要加大容量滤波电容吗?(例如1000uf的)

网友:
是的,要加的!
DATASHEET上有推荐参数的!

楼主:
DataSheet上的才是68-120uf,和1000uf差老远了.

网友:
电容和电压纹波有关,由你要的电压纹波决定大小的啊。这几天研究DC-DC电源来着。
C=(Vo/(8*L*f*f*Vpp))*(1-Vo/Vi)
Vo输出电压
Vpp输出纹波电压
L电感
f频率
Vi输出电压

网友:
2576有HV的可以到60V,3A.好像也要十几个银元

网友(2007-12-21):
DATASHEET推荐的电容参数偏低

网友:
MIC29302有3A的,整流的波形不错,价格也在10元以下,可以考虑一下的

网友(2009-03-29):
LM2576 LM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