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IAR怎么生成HEX,EEP,BIN?

楼主(2007-10-20):
用IAR2个星期了,怎么生成HEX,EEP,BIN还是不明白。
用IAR AVR在linker里,EXTRA OUTPUT里选intel-extended可以生成HEX,但选raw-binary却不能生成BIN。
而用IAR ARM选raw-binary也可以能生成BIN文件。
至于EEP,在XCL文件里加上,-Ointel-extended,(XDATA)=A.EEP 不能通过连接,

下面是改动后的xcl文件,改动后连接不能通过,显示
Fatal Error[e72]: Segment COD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Z, -b or -P)

// Code (flash) segments
-D_..X_INTVEC_SIZE=54     // 4 bytes * 21 vectors
-D_..X_FLASH_NEND=3FFF    // End of near flash memory
-D_..X_FLASH_END=3FFF     // End of flash memory

//////////////////////////////////////////////////////////////////////////////
// Data (SRAM, external ROM or external NV RAM) memory
-D_..X_SRAM_BASE=60
-D_..X_SRAM_TBASE=_..X_SRAM_BASE // Start of tiny ram memory
-D_..X_SRAM_TSIZE=(100-_..X_SRAM_BASE) //Size of the tiny ram memory
-D_..X_SRAM_END=45F

-D_..X_EXT_SRAM_BASE=_..X_SRAM_END     // External memory not possible
-D_..X_EXT_SRAM_SIZE=0                 // External memory not possible
-D_..X_EXT_ROM_BASE=_..X_SRAM_END      // External memory not possible
-D_..X_EXT_ROM_SIZE=0                  // External memory not possible
-D_..X_EXT_NV_BASE=_..X_SRAM_END       // External memory not possible
-D_..X_EXT_NV_SIZE=0                   // External memory not possible

//////////////////////////////////////////////////////////////////////////////
// Internal EEPROM
-D_..X_EEPROM_END=1FF     // End of eeprom memory
-D_..X_EEPROM_START=0

-Ointel-extended,(XDATA)=A.EEP
-Ointel-extended,(CODE)=A.HEX
-Oraw-binary,(CODE)=A.BIN

网友:
我的可以,三种都可以输出.

网友:
好像是在IAR的LINKER下有OUTPUT FILE 选项选中就行了

网友(2010-08-21):
生成bin文件,你如何下到芯片?

网友:
老帖。
07年开始用IAR,一直到现在

网友(2013-05-06):
正在为如何生成BIN文件而苦恼的时候,猛然发现了这贴,问题“涮”的一下就解决了
Ointel-extended,(XDATA)=A.EEP
-Ointel-extended,(CODE)=A.HEX
-Oraw-binary,(CODE)=A.BIN
写上后就能看到输出了

网友(2013-06-08):
我用的6.4版本的,用楼主的方法不行啊。最后发现可以这样搞:打开OPTIONS后,点开Output Converter
勾选 Generate additional output 选择 Output format 选择Inter extended 就可以的。

网友:
正在找,正好用到

网友:
论坛上有高手提到可以将a90格式改成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