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讲机的发射功率有多大?

楼主(2007-10-20):
今天有一块板与EVIEW的文本屏MD204通MODBUS,在客户那里测试时,客户拿一对讲机打开把天线放在Mega64芯片上,芯片马上死机,并且内部的EEPROM数据大部分全被改动了,更离谱的是EVIEW的文本屏就开机没有显示了,对讲机的功率这么大吗?

网友:
我晕!对讲机功率大是不假,能把EEPROM的数据给改了,说明MEGA64程序至少是跑飞了!

我测试过GSM手机对MCU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没试样过对讲机,呵呵,哪天有机会也要试试了。

楼主:
手机是没有影响呀!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有干扰,

网友:
民用的是0.5W,工业的是2.0W,0.5W以上都要申请。
0.5W 指的是有线连接,如果是天线的话,大概在0.4W左右。

网友:
我有一对盛泉小金刚,4W机.

网友:
一般专业的对讲机功率是可以调的

网友:
现在除了玩具型的对讲机是0.5W - 1W之外,常用的大部份都是2W - 5W,而且还可以高低功率转换的.
我也试过用对讲机的天线放在M16的单片机上面,对讲机一接通,单片机和液晶马上死机,对讲机的功率是5W,转换成2W后液晶死掉,单片机没事.
我想如果想隔离掉这样的干扰,只有用铁皮把MCU包起来接地才可靠!

楼主:
不知道PLC怕不怕这样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