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用几个串行移位寄存器如74595连起来的一排LED中,是怎样控制其中一个LED的灰度

楼主(2007-10-20):
请教:在用几个串行移位寄存器如74595连起来的一排LED中,是怎样控制其中一个LED的灰度?

网友:
不行吧,那么强焊

网友:
控制LED用HC595不合理,用ST2221,控制占空比。

网友:
用595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用占空比方法可实现,但等级不能太多

网友A:
当然可以的,现在LED辉度控制一般就两种方式,动态扫描和静态串行移位,而静态串行移位比较多点,LED护栏管就是用这些东西做的,一般是74HC595,还要一些内带硬件辉度等级发生器的如台湾点晶的DM413等,国内的也有.
    编程是不难,但现在这东西还属于新兴行业(也就几年),所以一些技术还不是很成熟,也没有行业规范.
    简单一点的实现思路是FLASHROM+MCU,单片机把大外存的数据取出,依次串行送给74HC595,一般可以做到16等级辉度.外存的数据一般是通过动画网格软件生成的数据文件,经过VB等上位机处理后写入的.

网友:
不明白,是通过传送速度控制灰度的吗?

网友:
6楼说的已经够清楚的了。
不明白者,可能需要补一些基础的课了。。。

网友:
用PWM控制595的13脚,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的,现在LED辉度控制一般就两种方式,动态扫描和静态串行移位,而静态串行移位比较多点,LED护栏管就是 ...

具体怎么用595实现呢?用PWM控制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