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控制板的320×240触摸屏,能使用单片机控制吗?还是专用IC更好?

楼主(2007-10-21):
有很久没来了!!!有1年多了?!!
在淘宝上买的带触摸的320×240屏,说明在这。
屏是新的,便宜,看着也挺好。可我不会用。内部驱动是HDD66130和HDD66137。
http://www.zettlerelectronics.com/multi/produkte/lcds/pdfs/TAB/AMPIRE/AT-240320A.pdf

    经常用1602,已经比较熟悉了,但点阵的大屏以前摸都没摸过,一点都不了解。买回来后,说明书结合实物研究了半天,然后上网查了下,理解和问题如下:
    按说明,只要单片机按时序给出各点的信息(亮或灭),有点逐行扫描的意思。好像就能驱动起来,显示想要的东西?
    当然,还要提供21V直流电(我正好有个24V的开关电源,调低电压到21V)。

    关于这个液晶板的驱动,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好像是这样的:每次显示有变化都要做全屏的刷新,因为不能定位象素的位置。如果显示没有变化,驱动单片机可以什么也不用发,屏幕自己本身的HDD66130和HDD66137会保证显示的稳定。

    买来是为了自己玩的,所以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显示起来就满足了。手上存了不少不同型号的PIC的单片机,还有2片C8051F330D(这个速度快),不想再花钱了,希望能用起来。

    请问能用单片机按我说的那样直接驱动吗?因为是要按自己的想法做显示驱动,不要考虑什么通用性,所以驱动用的单片机不用学哪些通用的LCD控制芯片做什么指令,只要和系统里的主管理单片机建立起通讯,接收要显示的内容就行了。
    单片机用外部的EEPROM做显存。这个显存的大小我是这么算的:只保存一屏信息,那么有位=320×240=76800,字=76800÷8=9600,需要9600÷1024=9.375K。呵呵,很大。估计信息刷新会比较慢,不知1秒1次能不能做到?

    网上好多例程都是驱动SED1335的,这是个通用的LCD控制芯片吧,在淘宝上简单的找了一下,脚挺多,还是贴片的。请问是自己买来,然后自搭驱动板好,还是买现成的驱动板?淘宝上买的驱动板都挺贵的,有便宜的吗?或是有比SED1335更好的芯片?

    自己做东西,连学带玩,所以我倾向于用单片机驱动,很有啃头的项目!估计做出来后,程序和电路都会很壮观!我只懂会汇编。

     这个是1024X768的,方便大家看清背面的电路,但好像是显示不全,点击一下在新窗口看吧。

网友:
我也正在研究它的驱动,但我理解这个屏即使图像没有变化也要刷新的,我考虑用ARM或CPLD来驱动,希望多多交流。

网友:
这个要一个不停的CLK来驱动才能显示啊,可以参考那个PSP屏幕的驱动,差不多的
这个屏的电源部分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楼主:
关于驱动,看这,我觉的,从设计的角度考虑,显示的数据应该是可以停的,你信息发到哪屏幕就显示到哪,后面的部分沿用寄存器里原来的数据。

http://bbs.edw.com.cn/thread/81952/1

    就是说,如果要显示一个图,那么,控制电路就需要依照时序从坐标(0,0)开始,把所有的点发一边。这个值是存在内部的HDD66130和HDD66137里的。你发完了,使能一下,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你要修改图中间的一个点,比如点(100,100),那你就需要把这点以前的所有点再重新发一边,一直发到你要改的那个点,新发的数,覆盖原有的数。后面如果不发了,那么原数据寄存器的里的数不变,HDD66130和HDD66137继续以此为标准显示。
    自然,如果要改最后一个点,那就要全部重发一边,所以外部就地还有一个对应的显示寄存器。
    感觉这样子是符合常理的。

    我自己买的一个开关电源,就是金属外壳、上面有好多圆眼的那种。输出端有个电位器,调节范围是19V到26V。电源暂时打算用这个。
    现在的一切都还是纸上谈兵,我电烙铁落在老家了,又不想买新的(我已经有3把烙铁了)。只能是在单位的时候,等闲下来了,用单位的焊个电路试试。
    还有,楼上,你讲的PSP屏幕驱动试怎么一会事?在本论坛里吗?

楼主:
PSP的驱动我看了,看的是一头雾水,但了解到一点,就是:PSP的屏“需要连续刷新,否则图像会逐渐变色并消失。”这就是说数据在屏幕里还是有一个存的过程的,大概是数据保存的介质问题,不能做到长时间保存。不知到我的这个如何。
   估计用单片机直接驱是费劲了,大家说说专用的驱动芯片吧,要便宜的。

网友:
楼主,这个屏的刷新是不能停的,因为HD66130的行寄存器只有320位,而HD66137是行驱动是负责行扫描的,也就说HD66130只能锁存一行的数据而不是全屏,如果屏扫描一停图像就会消失。
电源部分这个屏 数字电路可用3.3V或5V LCD驱动要21V  背光是60V 380Hz正弦波,LCD驱动比较容易可用MC34063升压,主要用背光比较麻烦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网友:
在带背光电路的液晶板上有个专门的芯片,8PIN,我记得是HV083,电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屏...排线怎么连啊..

网友:
楼主的屏是 STN的,以前见到过小俊DX讲过STN的驱动,比TFT要复杂的多,主要是在颜色表现上,TFT是一个时钟一个点,点的颜色由写入的数据定,但STN好象是颜色是由控制每个点的R,G,B,象素的开关亮与不亮来定,就是说只能显示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白色,等一共8种颜色
要想得到彩色,必须控制R,G,B在按一定的顺序和速度来点亮和关闭,由于速度快,所以人眼看到的是彩色,据说这样做最大只能到4096色,这样要显示彩色的话,就的先把颜色算好,而不向TFT直接发送颜色,所以要求控制器速度要很高,~小ARM都不一定驱动的了它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屏是单色的没有彩色驱动的问题,一个点就是一个bit

网友:
【8楼】 ppa2001 :好象不需要先算好,在显示之前先送到"调色板"里面去计算.

总之还是TFT好,又便宜又爽

楼主:
尽管我的是单色屏,ppa2001讲的用不上,但也学习了。
ppa2001,是南航的吗?在江宁还是市内?
我今天在南京的华龙电子买到了这个屏用的28脚接口插座,分正插和反插两种,要8元一个。还看到了一种给14线的320×240屏用的控制板,使用SED1335的,要100。可以驱动夏普的320×240屏,用的是4线模式,时序大体是一样的——夏普的320×240屏资料我有,但要晚上才能传上来,大家帮忙看下时序,如果感觉夏普的屏和大家手上的屏在时序和驱动方式上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下手去买一个,如真能用起来,25+100=125元一个带触摸的320×240屏也是很超值的。

http://www.qxlcd.com/products/kjb.asp
网页最下面一个,点绿色箭头看资料,我看到的和这种很像,估计就是同一个电路,厂家来回的抄。

网友:
我是南航本部市区里的~

楼主:
正在考查我说的电路板,如果能带,就非常的好了。但PIC是有点小了,为了用这个板,开始学ARM

网友(2008-09-23):
另外,这个屏已经有商家在淘宝上出售了,带转接板,用440BX驱动,如果购买可以提供代码,不过要120元。

网友:
正在研究这块液晶,打算用sed1330驱动,正在画板。不过有一点弄不明白,一般的液晶WF信号顶多2Hz/帧,但厂家说这个屏“M signal 是一個交流的信號,主要是為了防止液晶被極化,通常頻率約為CL1的兩倍左右。”,好象一般的控制芯片都不会支持到如此高的频率,希望高手能解答下。还拿到了厂家的偏压电路,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我是液晶模块生产厂家,谁有问题可以与我联系  QQ:172948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