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机器上的“公文包”怎么没了?

楼主(2007-10-21):
我的计算机以前一直有个放在U盘中的公文包文件夹,这样能够比较容易更新经常修改的文件,但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安装系统后无法使用公文包了,请问怎样能够启动公文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公文包没了?新建里面也没有这个公文包了,谢谢大家

楼主:
我检查了一下,机器里面的那个公文包的文件是没了,可能是克隆版的把这个文件给优化掉了,我从原装盘里面提取了这个文件直接放到了系统盘的system32文件夹里面,估计是不对,然后照网上提供的资料写了注册表,但是还是不正常啊。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使用啊。另外用填加删除程序也无法找到公文包,这是为什么?

网友:
估计是被偷走了

楼主: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恢复吗?当然不包括系统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