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的PWM+RC滤波+电压跟随是否可产生用于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的阶梯正弦波?谢谢!!

楼主(2007-10-22):
请教:AVR的PWM+RC滤波+电压跟随是否可产生用于步进电机细分驱动的阶梯正弦波?谢谢!!

假设两相步进电机(1.8度),斩波频率为20KHZ

我个人这样认为:
如果PWM选用8位,则理论D/A值应该有256阶,每一阶对应一个直流电平,但由于要求电压值按正弦上升,所以实际也就是能达到16细分,如果要32细分则需要10位PWM.
1.每隔时间T按正弦表更新一次PWM的占空比,步进电机就转动一步,请问这个T和斩波频率20Khz应该符合什么关系,是不是只要这个T大于1/20K就行,还是要大于1/20KHZ几倍以上??

2.时间间隔T不同,步进电机转速就不同,经过PWM后的阶梯正弦波的频率就不同,请问这个正弦波的频率(与电机转速是线性关系)与RC截止频率有没有关系??

3.PWM是固定频率调节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请问PWM的固定频率一般设为多少??和RC截止频率的关系如何确定??是不是要大于RC截止频率几倍以上??

网友:
你去试验一下 最高的正弦波频率能打到多少,如果频率不高,也就是说速度上不去,不过16细分我猜测应该能用的

PWM是固定频率应该设置到最高

楼主:
PWM固定频率最快就是CLK1分频最高:Fpwm=20M/256=78.125K,
接下来就要8分频,那么Fpwm=20M/8/256=9.765K

网友(2012-07-04):
可以做到,我见过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