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海尔、松下、三洋、大金、三菱这几个厂家的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是NEC,还是RC-5?

楼主(2007-10-23):
谁知道海尔、松下、三洋、大金、三菱这几个厂家的空调遥控器的编码格式,是NEC,还是RC-5?谢谢.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手头没有这么多品种的遥控器啊.

网友:
用个万能的啥品种都有.

楼主:
呵呵,我们的监控产品设计到要控制机房空调的开关.要做一个这样的小板,须知到各厂家的编码格式.

网友:
做个有学习功能的板就好了
开关机信号好长的,感觉包含设定信号

楼主:
哦,我现在就想做一个自学习的遥控,只遥控空调的开关。可是不知道它的编码是什么样的,解码程序也就无从下手。如果真象5楼说的开关机信号包含设定信息,那就更难解码了。

网友:
你是哪里人,我就是在弄这个。晕,还有同样的人做这个事情。

网友:
空调机的信号非常长,我曾经分析过一次,要学习的话可有的玩了,尤其是在不知道编码的情况下。具体记不清了,反正是超过100位了。

楼主:
我在北京,你可以加我QQ:290553375。共同讨论一下。

网友:
我一般白天不在线,晚上也一般在九点以后,呵呵。我当时是测的自己的海信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带随身感功能。本来是想玩的,一看竟然这么长的代码,有点晕,呵呵。

网友:
拿个逻辑分析仪,挂上去.立即就知道那,

我以前倒折腾过格力的,好象比较简单那

楼主:
这两天做了一些实验,用mega16实现了控制空调的开关。但要想做成一个成熟的产品还需要把硬件(自学习电路)的抗干扰、软件解码存储调整一下。空调的开关码确实比较长。金松空调的开关码大约164MS、OLI空调的开关码大约135MS。开关码内包括控制码。

网友:
【12楼】 cskl
兄弟忘记QQ加你了,晚上我会加你。

因为我手里没有这些公司的协议。
这几天我在网上定了两款红外协议分析仪,一个1300元,一个150元,从功能上看好像差不多。

到时候我们可以共享一下资源,提高大家的项目进度。呵呵

我用Mega48的芯片做的,现在只做了双菱空调的,因为手边只有这个空调的协议。

这个周末买一台大金空调,分析完协议和你交换别的公司的协议拉 哈哈(等价交换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