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下图中的二极管D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10-23):
电路图实现的功能是蓄电池电压不够时自动断开

网友:
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5.245V时,LM358输出低电平,继电器释放,同时D2将LM358的+输入电压钳位于低电位,防止比较电路在电压临界点不停地动作,该电路动作后,只有将LM358断电后才能复归.

楼主:
谢谢,终于想通了这个难题,binglin 炳哥哥一句话就讲清楚了

理解了D2的嵌位作用,是由于继电器断开时,C点的电流发生了变化,由向右流变为向左流,从而使B点的电位嵌位

网友:
炳哥哥,分析得好,这个电路值得收藏!!!

网友:
【1楼】 binglin 炳哥哥 说的“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5.245V时,” ,5.245V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5楼】 kkuu :
R1和R2对蓄电池分压。
我替楼主回答了。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比较器的应用  (2.5/5.1)*5.6+2.5=5.245V

楼主:
To kkuu:

分压其实就是欧姆公式计算,这可不是滞回电压比较器

网友:
quben 去笨发的这个电路不错,收藏了!

网友:
收藏一下, 刚好用上~~~

网友:
虽然我平时都是用MCU控制关机的,呵呵,这个电路不错,留名!

支持下!

网友:
也可以叫上电保持电路(能抗干拢),有时有用

网友:
发现quben 去笨发的帖子净是经典!感谢!

楼主:
楼上...,这段时间正在补习模拟方面的知识

呵呵,基础极差,碰巧路过的,请多关照

网友(2010-12-13):
刚才做了一下试验,貌似这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在上电的时候C点可能是低电平,导致电路一直处在死锁状态。
在快速通断电源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有这个问题,应该改良一下这个电路:
当电压输入为6V的时候,可以让这个二极管的钳制无效,怎么搞呢?
在二极管上适当的串一个电阻。

网友:
为什么我的身份一直是 等待审核。。。
怎么变成正式会员

网友:
实际上我是输入12V的电压的,并且B电电压是电源电压,D点是1/2VCC,即使是这样也无法正常工作,应该是运放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在二极管上串电阻也没有效果,测试过。

网友:
加大c1容量,在参考电压到运放负端串联一个电阻,应该能改善.

网友:
这事我干过。D2锁死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c1不起作用吗???,是不是用电压比较器要好一些腻。

网友:
比较器也一样的,C1容量加大同样带来一个问题,也是在短时间内开关电源一样会锁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换成电阻,只要阻值合适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哈哈,才注意看楼主为的电路,能正常工作才怪,三极管基极回路不容小视。我们都让楼主给耍拉。

网友:
即使把三极管断开也是一样的结果,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大哥,用运放做电压比较我用过N多,没出过问题呀,当然用二极管钳位的电路倒是没用过,这种电路可能是不眨地。唉,天气寒冷,零下7度,懒得动手。

网友:
运放做比较器我也用过很多,但是这个电路的确是有问题,兄弟是东北的?我在深圳这边还穿一个衬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弟在保定,从昨天起突然降温,今天早上-7C 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