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输入法移植成功mega128。

楼主(2007-10-23):
马老师:我的mega128编译通过了。但显示下面内容:
Size after:
main.elf  :
section            size      addr
.text             10762         0
.data              5074   8388704
.bss                  8   8393778
.noinit               0   8393786
.eeprom               0   8454144
.debug_aranges       40         0
.debug_pubnames    6139         0
.debug_info       16777         0
.debug_abbrev       649         0
.debug_line        1800         0
.debug_str         4559         0
Total             45808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128

Program:   15836 bytes (12.1%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5082 bytes (124.1% Full)
(.data + .bss + .noinit)
-------- end --------
> Process Exit Code: 0

DAta利用率是124.1%。已经超过了100%。应该不能实现的吧?要怎么修改好呢?方法是?

网友:
当然需要优化了。比如把一些固定的表格放到FLASH中,尽量使用字节变量,合理分配内存等。

网友:
汉字也在里面了吗? ?????

网友:
优化是当然的了,但是要靠人工来优化,不能靠软件优化,做产品一定要仔细优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汉字字库不可能,主要是一个拼音输入以及拼音编码到汉字编码的一个对照表,几年前我在一片兼容51(SOC的,比标准51功能强大的多)的系统上做过。

LZ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仅从编译信息看,好象FLASH空间还有很多的空余,可以将固定的对照表放在这里面的。当然是人工优化才能做到的。

楼主:
成功了、、、flash利用了15%.整个字库都可以放进去。
呵呵

网友:
这只是第一步,建议你再能深入的学习和掌握其中设计到的基本原理、知识,已经程序设计的方法。

你的“整个字库都可以放进去”就说明你还是没有了解掌握真正的东西,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移植。

网友:
应该只存放了内码,真的要用到字库必须把 HZK*.BIN 这个放到FLASH里面,然后根据内码计算相应的地址取出其中的12*12或16*16等大小的点阵数据送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整个2级字库的话,能放在M128的FLASH中吗?

网友:
不太清楚具体大小,就一个HZK16。BIN就256K了。只能外扩FLASH或EEPROM来存放。

楼主:
我已经把字库放进去,然后用键盘输入键值选择拼音汉字内容,显示到12864液晶模块上去,马老师能给点意见吗?到底应该怎么调用才行?

网友:
我在六楼就说了,“你的“整个字库都可以放进去”就说明你还是没有了解掌握真正的东西”

怎么还是“我已经把字库放进去”?我不懂。

是你把字库放到了AVR的FLASH中了,还是你的12864是带字库的LCD。先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网友:
估计是LCD带字库的那种。

网友:
bucker,你帮他指点指点吧。

楼主:
是放到AVR-flash中

网友:
16 * 16 的标准汉字库是256K左右

网友(2010-04-08):
标准汉字库

网友(2012-06-15):
看看先,没代码不好说。看其他人的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