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ICE MKII的修复问题求助

楼主(2007-10-23):
开使JTAGICE MKII是好的,其他人用后坏了,现象是提示目标板电压为0v,翻阅了大量帖子,知道是接口的保护电路坏了,换了max3379,max3391,max3392之后,还是同样问题,不知还要换哪个芯片,请大侠指教!多谢了!USB通讯没问题,升级更新也正常,郁闷呀.

网友:
看看是否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找不到什么问题了,估计还有哪个件坏了.

网友:
阿莫说的是我吧?
我换了三个芯片确实好了。但是楼主都没有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损坏,我的是在VDD加了30多伏的电压,将接口芯片直接击穿了。如果是别的原因导致的,那就不知道还要换什么东东了,只要里面的两篇mega128没有坏,就可以换芯片。

楼主:
谢谢【4楼】 sdnr! 我就是看到你的帖子,才知道怎么修的,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也没地方修.损坏的原因就说不清了,是被别人搞坏的,现在人已离职了,估计也是加错电压了吧.

网友:
阿莫,我看到说一级代理的价格是199$,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个富友勤竟然要了我2200,以后再不跟这种人打交道了。还不如直接跟你的邮购部买呢。

网友:
检查下排线连接,不一定就是接口电路坏了。

要是还不行~,认真排查一下内部电路,修好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8楼】 suweibus 恢复,我想再换个MAX942,先申请样片在说.

网友(2012-10-25):
问下提示是在哪里看的呢 我误操作 先开了目标板的电源 后开的仿真器电源 导致现在连不上了 看不到提示信息啊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问题,USB可以正常下载,使用串口不行,你看一下那个灯是否有异常,如有异常不亮或只闪一,应该是供电问题,我就是换了一个贴片二极管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