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中了什么病毒?用一会后就得换一下域名才能访问我们的网站

楼主(2007-10-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看有什么非法进程

网友:
真假版主?

网友:
360safe查查看

网友(2007-12-22):
我有时也出现不能访问的现象,还以为被封了IP(IE),现在清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发作周期比阿嬷长,一般要几天或十几天遇到一次,一直怀疑是DNS的原因,所以没有说过,访问别的网站都没有这个现象的,可能不一定是浏览者的机器的原因,想不到老大也遇到了

网友:
这个现象在老论坛程序、老域名的时候就有

网友:
今天终于又遇上这个现象了,特别注意了一下,重新在地址栏输入干净的地址www2.ourdev.cn/bbs就可以重新进入了,之后选“虚拟总论坛”进入也正常,此时地址栏显示的是“http://www2.ourdev.cn/bbs/bbs_list.jsp?bbs_id=9999”

而出现不能访问问题的时候,是在刷新“虚拟总论坛”页面时出现的,地址栏内却是“http://www2.ourdev.cn/bbs/bbs_list.jsp?bbs_id=9999&bbs_page_no=1&O7mdq=V6SIuA-zTr1&wW0Ei1=OxPuE1oYwxB&KR2Nh=Z3A4P01Sn6&ZfOV_=cOPonVW0C71&UGNI_1=M7CD6jCD9p1&1QT151=BhNVT1Z24Cj&IPhm81=mpj-evbwFY&AvOCO1=eOQTFvgQI31&_TiMK1=3Uz3M1GQj3A&Nf6c61=uD40s9zjQE1&pKC7R1=-9PvI7xO0T&36QLX=_Yi771uSNcw&R3QIM=cUyebMcwe-1&UTPfp=yfwwg1VYTM61&SK36O1=4Ygua1sEi8X&dFihV=B4zCH1Mim0k&sD52y1=dEgRW1BW2I_1&YNSxI1=HXDEc16_lJi1&S2kjn=8NwxL1LDjee&pIN0-=E0g0Adz7Qm&uViNN1=bq1JT1U1Rnh1&neia11=eX2Mw1X1z1e1&4BhWV1=-eDSex-4dh&akiVV1=WjPe6EOPN51&AiRqi=RS2pIudhiT1&jvnwc1=7QgdY1ssh-s1&2sT0c1=ND5iH1g0OLU&_m5tZ=UU1aggDOT91”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网友:
又特别注意了一下,如果间隔一段时间(几分钟)再刷新“虚拟总论坛”页面,
http://www2.ourdev.cn/bbs/bbs_list.jsp?bbs_id=9999后面就会增加一段类似
&E4PTC1=oCNgTIxCoP1这样的尾巴

应该是这样的尾巴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超出了IE地址栏的容量范围,造成地址不完整,因而不能正常打开页面的

网友:
确实用IE有过这样的问题,FIREFOX还是值得一试的,但总不支持网银也是郁闷了

网友:
【16楼】 armok 阿莫.

后面增加的尾巴,应该是你的电脑上的病毒造成的。
------------------------------------------------------------------------------
昨天查了半夜的病毒,也没有查出来

发现本论坛www的地址不会加尾巴(而且其他网站、论坛都没有这种现象),只有本论坛的www2的地址才会加尾巴,而且即使重新输入www地址、再刷新也会自动变成www2地址,如果一定要说有“病毒”,估计就是那个统一网关公司提供的加速服务了

网友:
目前关闭了IE的地址自动完成(地址栏下拉列表里面总有一个www2的论坛搜索页地址清除不掉),才能保证固定使用www地址访问,加尾巴的现象不再出现了

(另外开启了flashget插件也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