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48的adc问题

楼主(2007-10-23):
它的adc到底能支持多大的采样率?我要对100KHz信号进行采样可行么?
然后对采样信号进行fft可行么?要在ms内
谢谢解答

楼主:
我自己回答吧,不可以采样100KHz。最高支持1M/13
但ms内fft呢?

楼主:
口误,应该是最高采样率是1M/13。

楼主:
忘了说了fft为128点的,ad采用外接的了。

网友:
如果转换精度低于10比特是可以的。
数据手册上写的很详细!

网友:
注意,AVR可不是DSP。他的ADC、PWM都不是高速的,也不适合做大量的运算处理,如图象、语音的编解码、FFT等。但学习AVR可以为更深入的应用打好基础,你如果8位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都搞不定,怎么面对32位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更高的要求?

楼主:
谢谢马老师,我已验证过了fft不能满足我的指标,所以改别的方案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