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发射的嫦娥,或美国的火星探测器是如何传回信息的?

楼主(2007-10-24):
那么远的距离,采用中继?

网友:
大口径高增益定向天线
那种直径十米的大锅

网友:
肯定的用无线电的,离开大气层了,用声音不行的

网友:
串口,o(∩_∩)o...哈哈

网友:
卫星中转的吧

网友:
不要中转吧,直接一个大口径的“大锅”传

网友:
刚刚在看电视,是专门为嫦娥建造了专用的地面单接收天线,直径18米的大锅啊,只接收不发送,造价1K万以上,主要是接收要求的灵敏度非常高,发送还是用原先的发送天线就行了。

网友:
国家_机密啊,小心给台湾的偷去了

网友:
手工发送的

网友:
用光,亮表示1,灭表示0。

网友:
好像是幾個大口徑射電天文望遠鏡聯陣,形成nKM直徑的大口徑射電天文望遠鏡

网友:
都错了,是用微波

楼主:
楼上的
微波也要天线接收

网友:
告诉你们个天大秘密.....

其实卫星里面就装了个嫦娥美女,要不然怎么叫嫦娥一号呢?

用火箭把她送上去后,她就用手机短信告诉那些工作人员月球是什么样的,至于图片是用彩信发回来的。

还听说是移动独家赞助的。

网友: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估计已经在天上了

网友:
你们都不知道,嫦娥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网友:
N个星微波中继.

网友:
火星的呢?那么远,中间哪有中继啊?

网友:
唉!都是搞AVR害的.....要是AVR中集成了这种功能模块,我们就都明白了.

网友:
太远的距离要用中继传送,不然信号会淹没在噪声里。接收天线直径大,主要是提高天线的增益,也有人可能说加一级放大电路也行,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加一级电路必然引入电路噪声(热噪声,白噪声,红噪声……),而天线是无源的它几乎不会增加系统噪声。

网友:
呵呵,这东西也要讨论,很基础的东西吧,谁都知道是无线传输,但是有没有中继(地球通信卫星不知道能否接收这样的信号)、使用哪个频段就是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今天实时收看了发射过程,感觉中国的火箭运载能力有限啊,加速好慢。发射角度和地球自转方向好一致(连地球自转的这点线速度也利用上了,呵呵)可能是为了节省燃料,也可能运载能力有限必须设计出最优轨道。嫦娥重2吨多,里面的仪器不算多,估计发动机和燃料重量占了不少。
看了阿波罗登月的都应该了解土星5号,那个大火箭100多米几乎是长3甲的2倍。

网友:
我记得学RS编码时,老师讲有了它,才使外太空通讯成为可能。
Reed-Solomon是一种纠错编码,但现在有比它还好的编码,不知是否用到太空上了,至少DVB-S2用了,提高了3db增益。

网友:
x楼说的,只收不发,那能搞什么,不是不能远程操作,不是欺骗老百姓了。
看看老美的火星探测器,那才厉害。(好像坛上有录像)。
像火星这么远怎么用中继啊,这个应该采用的是扩频通信。扩频-就是信号淹没在噪声里也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
嫦娥通过与帅哥济媚眼 传情(况)啊!

网友:
看过勇气号的一个专题,勇气号能发回照片什么的是通过在火星上的几个卫星中继到地球轨道上的星,由地球轨道上的星再传回地面.至于在火星与地球轨道星中间有没有中继星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不知道1977年9月5日升空的旅行者1号目前是如何和地球通讯的,现在应该已经在距离地球150多亿公里的地方了,远超过冥王星,但是据说在2015年前还能接收到上面的信号。

网友:
to28楼:扩频通讯是一种码分多址通讯,主要好处是可以和别人共享带宽(如CDMA,WiFi,蓝牙),作为卫星通信,主要考虑信号功率。
我估计:信道调制采用QPSK(抗干扰能力强),信道编码采用RS和维特比(也有可能是网格加BCH),波段为S波段(2~3GHz)。

网友:
卫星上有个屏幕,每天都有值班人员拿望远镜看屏幕上显示的啥东西,然后抄下来。。。

网友:
其实是用飞鸽传书通信的,哈 哈!

网友:
呵呵,传说是拿着大声公呼叫的.

网友:
卫星上面都是左八荣右八耻河蟹贴胸前代表挂腰间,这样就能通讯了

网友:
美国的机器人都上火星了 ,中国和他们还差好几十年,可能这种差距还会增加

网友:
千里眼顺风耳都有,还差哪个?!
晕死

网友:
UWB,超宽带技术

网友:
你们真笨   叫猪八戒上去找嫦娥不就ok了么?

网友:
呵呵,嫦娥一号,跟老美东西,差十万八千里了,就能骗骗老百姓。

网友:
还是很值得自豪的,毕竟世界上第n个发射绕月卫星的国家...

或许是老百姓的胃口大了,或许是赶英超美的情绪作怪。其实许多的差距不是朝夕间可以赶上的...

网友:
不说别的,人家美国阿波罗69年就让宇航员登月了,那是我们还在搞文化_大革_命呢。

网友:
好象这个话题大家都喜欢说。
呵,不晓得是什么技术,不过肯定一般公司是做不了的。
我期待中国的航天飞机,而不是像炸_弹一样,砰的一下掉在地上,这种方式回地球。

网友:
你门别忘记了,我们用的芯片都是老外生产的,我估计航天器材就很少用老外的货了,那2级管和3级管拼出来的东西要比人家的芯片重多少啊,而且火箭还比别人的小,能用小火箭发射重卫星,而且还是要发射到那么老远的地方,能容易吗?当然要利用一切能利用的速度了,日本的好象都没有变轨那么多次把,我挺佩服中国的航天科技人员,如果老美也用这么古老的东西,估计连导弹都发不出去呢,如果中国有俄国的火箭的话,估计都跑到木星上建基地了.

网友:
飞月球这么容易,美国人也不会只上一次了,几十年来也没见他们上第二次。

网友:
上月球有什么意思?多搬些石头回来?到此一游而已。

如果在月球上建核弹基地就另说了。

Z府就是喜欢干形象工程……

不,这次还是有点用的。警告美国别在月球上建基地,老子能打到你:)

网友:
二师兄的马子回家,大家都很高兴.
吃不到葡萄就要葡萄走开.

网友:
唉,都说了为了能源,月球上有N多的氦3.....

网友:
没看到有50米的天线吗? 只需要0.3-1.2米KU天线就可以可靠接收来自3.8万里的地球同步通讯卫星的信号,空中直线传播信号不需要太大功率的。

网友:
我们用的GPS接收器,就是用的扩频,才使得他在如此远的距离,在-100多分贝的信号强度下,也可以收到信号。

网友:
GPS要收多颗星信号,所以用了扩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