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所示电路怎么实现电机调速?谢谢

楼主(2007-10-24):
看到好多这样的电路,单片机测量A/B/C三处的电压就可以用来给电机调速控制,我想测量C点的电压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电流,那么如何控制转速呢?测量A、B处的电压是在仅在PWM的高电平出测量还是整个周期都测量呢?我现在很晕,找到一些PDF文档,都说是根据公式n=(U-IR)/K,测量出电压和电流就可以控制转速,可还没弄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
经典的测量反电动势的方法。转速正比于反电动势:n = K*Ur (其中Ur代表反电动势);U = Ur + I*R (其中R包括电机线圈电阻、采样电阻、线路电阻),由此两式可算出转速。

楼主:
谢谢楼上,图中三点的电压电流波形应该也是个方波吧(示波器在修理,无法看波形)这时候我量取这三点电压可以直接拿来用么?还是要乘占空比?

网友:
显然不是方波,难道Vcc是方波吗?就算是方波在进入AD之前都要经过一个RC滤波的,AD端测量的就是一个直流电压量了。

网友:
做跑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