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 设计规格书 -草稿 10月31日0:22分更新

楼主(2007-10-25):
前叙:
    活动的目的是为学而做,不为做而做。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活动目前所做的充电器仅是DemoKit,而不是商业化的产品。如本活动能顺利完成,对于那些通过活动了解电池特性并有兴趣做成商业化的产品的,本活动并不限制。

概述:

    通过MCU控制实现两节可充电电池快速充电。充电判满使用有-△V以及-△V0检测,同时提供电池性能检测与保护, 涓流充电保持、最大充电时间、最高允许充电电压、充电允许电池最高温度保护功能;

基本规格:
1、使用外接直流电源,电源规格4A/5V;

2、充电器使用AVR Atmega32,同时提供CPU Pack连接接口。MCU使用CPU Pack方式放置,Pack板包含MCU的最小系统以及调试接口;

3、同时支持2节电池,每节电池均使用独立的充、放电回路,并可单独控制;

4、电池种类支持镍镉(NiCD)、镍氢(NiMH)、锂(Li);

5、尺寸支持AA,对于锂电池大小按实际采购到的电池尺寸确定;

6、对NiCd/NiMH电池使用脉冲方式充电,对于锂电池使用恒流方式充电;

7、单节电池最大允许充电电流上限为2A

人机接口:
1、LCD(1602)指示每节电池的充电状态。
       包括电池类型、当前所处充电阶段、电池电压、充电电流、电池温度、当前累计已充电时间;

2、提供3个LED分别指示电源以及对应电池的充电状态指示,如使用LCD,该指示保留不焊接;

3、提供6个按键,可单独设置每节电池的充电参数,并可保存在充电器端;

4、提供恢复默认定义充电参数功能;

5、提供RS232接口与PC通讯,允许PC端软件监控和修改充电器充电参数;

6、通过RS232接口向PC端软件提供充电数据,允许PC端软件时实监控电池状态;

充电功能:
1、对过放电电池提供修复功能(需通过人工设定来实现);

2、提供充电保护。包括最大充电时间、电池表面最高允许温度、电池最大电压;

3、可自动检测是否有电池放入充电插槽内(电压在0.4V~1.7V),并判断电池是否有效及提供电池短路保护(对于电压小于0.5V的电池可以认为出现短路或有故障电池,停止充电)并给出对应电池的LED指示信号。

4、对预充电电池提供预放电功能。使用该功能,充电器将以300mA~400mA的电流对单节电池进行预放电,放电的截至电压为0.8V(默认定义,可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预放电电路的电流大小仅由放电硬件电路提供,整个放电过程不对放电电流大小进行控制 。;

5、整个充电阶段分为预充->快充->补充->涓流四个阶段

6、对于NiCD/NiMH,充电过程中充电时序使用脉冲方式。充电时序为436mS->16mS停->32mS采集数据->16mS停(默认定义,可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对于Li。充电过程使用恒流方式;

7、快充充电电流默认定义为1.5A,对于其它不同规格的电池,可自行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

8、当电池放入时的电压小于1.1V(默认定义,可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时,电池进入预充阶段,预充阶段的电流默认250mA(默认定义,可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在预充阶段当电池电压达到1.3V时电池进入快充;当电池放入时的电压大于或等于1.2V(默认定义,可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时,等待30秒,并通过LCD显示,要求用户是否进入预放电设置,如果用户要求放电,放电将按照放电的默认流程进行放电;如果在30秒内,用户未给出指示,电池进入快充阶段,快充阶段的电流1.5A(默认定义,可通过按键或串口修改);当放入的电池电压介于1.1V~1.2V之间,电池直接进入快充阶段。

9、在快充阶段使用-△V和△V0检测

10、电池充电过程中允许出现的最高端电压上限为1.5V,在充电过程中如持续2分钟出现超出上述电压范围,停止充电,直接进入涓流段阶。

11、当判断电池为充满后,充电进入补充阶段,补充阶段将以200mA的电流在补充5min(实际需要的时间根据实测决定),然后进入涓流。涓流的电流为5mA~15mA

12、Timesmax检测功能,对于部分无法充电的失效电池提供该项辅助检测功能。当充电时间超过4小时(以2100mAh的电池,1.2A的充电电流计算 2.1Ah*1.2*/1.2A=2.1H),能无法判断充满,结束充电。

2007年10月31日0:22分更新:

根据上述时间之前的全部讨论帖子所涉及的规格书草稿正文,现做如下总结:
1、增加使用MCU一项,确认项目使用AVR Atmega32。MCU使用CPU Pack方式放置,Pack板包含MCU的最小系统以及调试接口;

2、连接方式仅使用RS232,不考虑USB接口;

3、电池的充电方式为2节,每节独立充电;

4、对于Li电,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我们需要充电的电池规格,目前仅保留充电接口。由于无法没有Li电的卡座,温度探头将无法充分接触到电池表面,在从状态下温度保护功能将会失效,这一点请需要考虑Li电池的朋友注意;

5、LCD确认使用1602;

6、电源部分提供两路接口:
1)、使用外部电压7V以上电压,MCU供电由LM7805供给。电源电压最大支持20V。
2)、提供外部5V电压输入的旁路接口,对于5V外接电源提供直接支持。

这里考虑了两个问题:
1)、大电压大电流的电源适配器不好找。相信很多人家里5V、9V的电源适配器都有,12V、15V等以上的恐怕就不多了,2A以上的恐怕就更不多了。
2)、对于7V以上的电压供给MCU是否使用DC-DC降压实现。毕竟使用7805这样的LDO在20V电压下压降太大,自身的温度会上升很高。由于MCU耗电很少,能提供100mA左右的就可以;

7、RTC不需要;

8、由于使用的是1602,LCD不需要用来显示实时的数据,因此外扩RAM不需要;

9、

网友:
终于出笼啦。。。看了一下,振奋人心啊! 必然是一个学习研究的最佳DEMO之一!

另:在标题前加入了 “智能充电器”几个字。方便在虚拟总坛浏览时识别。另:如果以后并入到技术论坛中,没有这个识别字眼,还真看不出是什么帖子呢。

楼主:
部分借用以前的内容。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暂未说明:
1、使用何种MCU?
我倾向使用ARM,就拿Cortex-M3,最便宜的STM32公开报价也不过就是1.8$,也贵不到哪去,资源可是比AVR的丰富多了。这个还是看大家的意见吧。

2、这里我对Li仅是提到提供充电接口,并未对Li的充电要求做任何说明;

3、一直在考虑是同时充2节还是充4节,这里我还是坚持原先的。由于支持的充电节数取决与选定的MCU资源,目前暂定2节,如果选的MCU资源丰富再修改。充电理论都是一样的,与充电节数无关。

4、对于充电电流,我仅提出电流大小,并未对可控制的电流精度做任何解释。由于充电电池本身对于外部加载的充电电压是呈一个惰性的,过于要求电流精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会增加控制难道。

先想到这么多,大家看看,技术规格上有没有什么毛病?

这几天一直在忙着准备买二手房签合同的事情,签字、按手印把人都搞得晕晕的,没的时间顾上这里。再过几天,我就成负资产人士了。

网友:
呵呵,如果可能的话,我个人觉得AVR还是比较好,也算是对上一个没有完成的项目的一个终结。

另:毕竟我们网站玩AVR的人非常多。远多于其它的MCU。

AVR版本后,我们以后可以再移植到其它的MCU上 :)

其它方面我没有意见.

网友:
希望能用AVR的MCU...

网友:
谢谢Grant在变成负资产时,仍为大家贡献着。

还有一个事情:这个活动的募捐已经开始,截止今天已经得到了1588元的捐款。当然,这个捐款不足以支持这个活动,但网站会支持不足的部分。 我们需要公布本活动的大约预算金额。

这个预算不需要太准确,粗略地列一个需要的费用就行。其中包括一台原装AVR JTAG MKII,评估成1800元 。打样PCB有会员赞助2次,评估成400元。单独发一个帖子吧。然后由 Cocal 审核一下就行了。

AVR JTAG MKII 1800元(包运费、保险费),及半年的保修服务,如果其它地方能采购得到(并且条款一样,主要是价格与保修期),尽量不在我们的邮购部采购。为避嫌,其它零件尽量不要在我们的邮购部采购,由 Grant与Cocal决定在什么地方采购。

网友:
预冲到1.3v转成快冲?这个电压不太对吧?冲到1.3v应该已经至少冲了超过50%的电量了吧。我觉得0.9-1.1v时预充,超过1.1v时转成快冲似乎合理一点。

网友:
我觉得avr的资源足够用了,即使同时冲四节。没必要用arm。充电器对cpu的要求不高。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采用电池串联,每节电池并一个mos管的方式,充满的电池或没装电池的座用mos管旁路掉。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不管最大多少节电池,电源都只需要2A(按楼主说的最大充电电流),当然电压要增加。要不然每节电池最大2A,4节电池同时快充就是8A,8A 5V的外接电源不太好找,而且线会很粗。而16V 2A的电源就比较好找了。
还有一个好处是只需要一个恒流电路,电路也会简单。

网友:
恩,用AVR是最好,呵呵,毕竟这里用AVR的人多。而且资源也够,价格便宜。

网友:
下面这个网址有一些漂亮的充电器的图片:
http://www.steves-digicams.com/nimh_batteries.html

mcu 请使用 avr,目前只会玩这个,当然这个由实际需要决定。

网友:
我也建议串充,虽然电路略复杂,但电流小很多。我以前在这里发过一个原理图,我找下,供参考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5643/files_6/armok01130514.pdf

是镍氢的,当时画完后,这个案子我们就没有再做了,一直搁置,Li充电要好做些。

网友:
ls,那个d1,d3,d4干啥用的?

网友:
阿莫  我可以提供试验用的锂电池,或者聚合物电池。
对锂电池充电 可以用恒流充电到4.2  到4.2V后就不恒流  检测电流低于20Ma为充饱

楼主:
占个位先,留着一个一个回答每个人提出的疑问。

Re 3楼
我考虑的原因是因为AVR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产品,而活动做的是DemoKit,仅仅是DemoKit。ARM7、Cortex-M3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学吗,当然要跟上时代,我不想仅仅把目标只是锁定在AVR上,毕竟外面的世界很大,做工程的眼光要放远点。

如果大家都坚持使用AVR,我也是会支持的。

Re 6
这个电压不是觉得这么简单。

当电池获得外部电压后,电池的端电压会上升得很快(假如电池没有出现过放、短路问题),由于一般NiCD和NiMH的电池电压是1.2V,因此实际电池电压会高于1.2V。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端电压会随着空置的时间越长,下降的越快;电池充入的电量越低,掉的也越快。这里之所以加入一个预充电的前奏只要还是希望电池内部的化学变化有一个缓慢的上升过程,而不是剧烈。

具体这个电压变化,你可以通过测试了解更多。

Re 7
串充有很多麻烦。我们假定电路是串充两节。当我们同时放入两节需要充电的电池时,也许电池可以同步使用同样的充电状态,同样的充电电流。如果我先放入一节电池,充了10分钟,我再放入一节,后放入的开始阶段需要预充,这样充电电流就会和之前放入的那个电池不一样了。这样先后放入的两节电池就需要同时使用不同的充电电流充电。为此,本来可以一个小时可以结束的充电任务需要延长将近一倍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小时。我认为与其这么麻烦,不如一节一节完全独立充电。

串充,如果是做电池平衡就比较适用。这次的活动,暂不打算考虑这个要求。

Re 9
我也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充电器的模具,照着做。电池卡座其实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电池的外形规格太多了,无法全部兼顾。

Re 13
暂时没有提到如何支持Li的详情,是因为不知道到底大家说的要支持的Li是什么样的外形,用在什么样的场合,电池的卡座是否有解决办法?

Re 15
“我希望MCU是AVR,原因很简单--我不会ARM”

如果你对你的老板说,我只会用这个,不会用那个。而你的老板就要你用那个开发产品,你说这样的话你认为你的老板会如何想?

当然这里你并没有错,如果公司没有提供给你进阶的协助。做为工程人员思维的概念永远只是停留在现状,不愿丢掉过去的包袱,接触外面的新东西,按我以前老师的说法:不过永远只是个会吃饭的打字机罢了。

既然如此多的人反对使用ARM,我还是回应3楼阿莫的话吧:使用AVR,算是对上一个没有完成的项目的一个终结。以前的遗憾也是我搞出来的,算是做个善始善终吧。

我本来的想法是做一个插槽,把MCU系统和调试部分分离出来,使用类似CPU Pack的方式,软件部分代码做得底层和应用层更彻底分离一些,从而达到支持更多的MCU和以后可以有余量支持更多的功能。

Re 16
使用分时的方法,救像多任务操作系统一样。电池越多,整个充电时间会拖的越长。这也是为何我选择同时充两节、并联方式的原因。

网友:
我希望MCU是AVR,原因很简单--我不会ARM。(相信很多会员也和我一样)!

网友:
串联的话,单节电池的充电电流怎么调呢

网友:
建议加上铅电池

网友:
楼主不是负资产,顶多是负流动资金而已,真金白银是付出了,但是房子归你了,咋没算啊,^_^

网友:
这个时候买房子,唉,真的可能是有苦说不出。比一年前不知贵了多少。

同情ing...

网友:
建议使用ATmega48,做4路独立充电。

网友:
Li的外形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串充不需要分时,完全可以调整mos管的开关的占空比来达到不同电池充电电流(平均电流)不同。完全可以做到每节电池独立控制充电。而且这种脉冲电流充电似乎能提高充电效果,延长电池寿命。
那个预充电压我还是认为设置不合理,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值的。我看到maxim的充电ic datasheet上一般预充电的终止电压是1.0v。预充电一般用在电池过放或者电池闲置太久时才用得到。一般情况下电池可以放电到1.0v不算过放。所以应该在1.0V以下才需要预充。
希望楼主再斟酌一下。
快速充电如果每个脉冲加上一个短时放电,应该效果会更好。
锂电池、铅蓄电池的充电没什么难度,限压恒流就好了,我想最后只要加上一点程序完全可以做得到,关键是先把镍电池做好。剩下的就是模具(怎么接到锂电铅电上)比较麻烦。不行就装一个外接电池口,想接什么电池自己想办法。

如果可以做到自动识别电池类型、容量那就最好了(毕竟是一个充电器,充电之前还要看屏幕设置一大堆菜单就有点不好了,使用越简单越好。当然我不反对加一个屏幕,能做到需要用高级功能的自己可以设,而不懂的人加上电池就可以冲就最好了)。当然这个好像很难做到,但我想还是应该有办法的。大家可以想想有没有什么思路,人多力量大嘛。

网友:
规格书终于出来了,关注了很久,我还是支持用avr芯片,
建议留一个usb充电接口,方便充mp3的Li电

网友:
我建议使用AVR,这样大多数人可以简单的上手,采购等程序更简单,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我建议不要外壳,太麻烦而且不灵活,直接线路板,连接电池盒、Li电或者其他电池全部使用端子引线。我看到很多航模的充电都是这个样子的,功能灵活。

网友:
1.5A的快充电流对大多数国产电池来说,会出人命的

网友:
大家提出了很多不错的建议,但我们应首先确定选择一个难度不是最高的路线,把充电器的第一个版本做出来,然后在可靠版本发布之后,可以开展版本分支工作。个人看法如下:

1.支持Grant的原方案,主选芯片采用avr,支持Grant提出的CPU Pack方案,我们可以做一个标准接口,第一个版本实现为AVR。这会浪费一点PCB面积,增加若干接插件,但成本不会提高太多;

2.关于串冲,由于电路变化比较大,面临一定难度,首个版本可以不采用。但不否决winter的提议,winter可以继续在这个思路上向前发展,可以开放资料,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先以拿出原理图和器件清单为目标,但本阶段暂不考虑投入资源制作PCB和套材。第一个版本完成之后,若干兴趣的人多并且费用状况允许,不排除发展第二个版本;

3.关于LCD,个Grant的设计中已经提到了LED的备选方案,第一个版本可以把两个接口都做出来,软件上则可以考虑分支支持,但应先击破一个版本,个人支持LCD版,毕竟把LCD改称3个LED,需要做的是裁减工作。

4.锂电池,由于软硬件和镍氢镍镉的通用性不算强,第一个版本可暂时不考虑,与第2点相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发展,做后续备选方案。【13楼】 99stone 新哥是否可以提供进一步信息。

面对众多需求,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一个平台性的成果,之后LCD,串口协议,上位机软件等通用性的部分可以在后续的活动中延续。

网友:
【26楼】 Cocal 大哥 我非常赞同你的看法 呵呵

网友:
为了降一些PCB打样费,我有一款成品PCB可供先期实验用。
功能:
单路充、放电。
NiCd、NiHM、Li电池。
1节-10节串联充电;
15、50、75、100、150、200、300、500、750、1000mA充电电流。
90S8535或MEGA16(需重新编译)
简单RS232与PC通讯。
下面是运行时的样子:

网友:
看到了Cocal最新版的规格书,很激动啊!

绝大部分改动,举双手赞成。(特别是使用1602液晶)

关于外部输入电压的问题,希望能够改成24V(10%),这个电源还是很好找的。工业上是标准型的。

网友:
1.外界锂电接口可以考虑将温度探头也引出
2.液晶部分可以考虑设置两个接口,一个8bit并行,一个串行。这样基本上大部分的液晶都可以接上去,毕竟每个人手头的材料可能不同。
3.建议电池节数能增加到4节。至少应该能够扩充。
4.外接电源还是建议使用高电压小电流的,4A的电源不太还找,线要比较粗。而且想要扩充到4节快冲基本上很难(8A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
【29楼】 trinove :
    千万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只是随便提一点建议,在具体事情方面,我是学生,我们应以Grant的最后决定为重。

网友:
http://www.ouravr.com/bbs/bbs_upload5643/files_6/armok01130514.pdf 打不开啊,winter能否重传一份啊。

楼主:
To 【30楼】 dack
1.外界锂电接口可以考虑将温度探头也引出

这个是机械方面的问题,我想反正都有了这个接口,到时在板上用线连就可以,问题不大。

2.液晶部分可以考虑设置两个接口,一个8bit并行,一个串行。这样基本上大部分的液晶都可以接上去,毕竟每个人手头的材料可能不同。

1602的控制器有SPI接口的,也有并口的,我倾向使用SPI接口的,不过说老实话并口的会更好卖一些。但单就并行接口的就有很多种连线,这个到时画板可能会有些麻烦。

3.建议电池节数能增加到4节。至少应该能够扩充。

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支持四节,这里充电电流是一个主要问题。我在想如果对于扩充功能,只要我可以支持Pack,就可以支持电池串充,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到市面上很多品牌的充电器其实都提供了四个电池卡位,大部分在充四节的时候使用的都是串充方式,你要是有条件,留意一下放置电池的卡位顺序,就很容易发现。

4.外接电源还是建议使用高电压小电流的,4A的电源不太还找,线要比较粗。而且想要扩充到4节快冲基本上很难(8A的电流太大了)

如果充四节,两两串充,应该可以避开这个问题。不过串充同时又带来电池平衡的问题,这一点着实有些头痛。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对串联充电,单节控制还是没有理解,现在市面上卖的gp1小时快充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每节电池都是单独控制的,不存在平衡问题,但电池却又是串连在一起的。这种方式在高速(1小时以内)单节控制充电器上用得非常普遍(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其中关键点是每节电池并联一个mos管进行分流,就可以做到每节电池充电电流不同。我想做得好的话甚至可以做到aa,aaa混充

网友:
串联充电,单节控制的图纸
不太清楚,将就看看。一小时以内可以充满4节电池的,又是单节控制(可以充单节,混充的)的充电器基本上电路都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dack 的建议、图纸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问题在于资源够不够用了。

网友:
什么资源不够用了?ad?ad我想可以把测温用的节省出来,测温可以用给电容充电测量充电时间的方法作,因为测温不需要高精度,也不需要测得太频繁,一分钟测一次应该就足够了。这样的话ad足够了。
这样的话只6个普通io口,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做4路测温,精度绝都没问题。

网友:
发一个温度计的方案,基于和泰芯片的,很容易改的。单路的。看懂了原理和容易改4路。

网友:
路过!

我是指电流控制部分需要什么资源么? 普通IO还是PWM,如果要用PWM的惟恐资源不足呢

网友:
个人认为每路电流控制不需要pwm,普通io调整占空比就可以了,做个1-10hz应该就可以了,电池本身有惰性的,不需要很高频的pwm。

网友:
中午看了下GRANT老大推荐的Cortex-M3 STM32的DATASHEET,还真是非常爽的芯片啊,决定还是放弃AT91SAM7这类的芯片了,想转头Cortex-M3了,哈哈。同时也期待Cortex-M3版本的充电器出来,呵呵

网友:
Cortex-M3 芯片确实是好片子拉,几周前看了资料看了也流了口水,价格便宜,速度快。

感觉可以替代DSP,哈哈

我们公司已经买了几套正版的开发工具,我已经把它推荐成为我们公司的储备技术之一了。

网友:
昨天在网上看到免费送Cortex-M3样片还有抽奖,免费下载keil mdk3.12评估版还有抽奖,也顾不得被人鄙视,甚至冒着被他们的工程师穷追3个月的巨大风险,认真地填了申请表格,阿里露亚~~~~
    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咱也算实践了把,豁出去了,耶~~~

网友:
我提个小建议,最好不要使用Buck电路,Buck电路在单片机死机的情况下比较危险,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
是的啊,所以我一直对AVR的PWM控制BUCK有点不放心,还是觉得用专门的芯片实现BUCK,AVR来控制调节的似乎好些

楼主:
楼上的如果你需要Cortex-M3的Sample自己玩的话,告诉我你要的型号,我白送你几片就是,你也不用担心我老追你。我自己现在也记不清楚我送出了多少个Sample,ST7、STR7、STR9、STM32……,因为是客户,都是5pcs、10pcs的送,基本上我都不会自动打电话去追的,多半都是客户拿到Sample开发遇到问题,打我的电话询问我技术细节我才记得。

刚才看了一些,OurAvr的Shop里卖的ATmega16-16AU价格,呵呵,如果我说STM32F10xxx的最少资源那颗也可以做到这个价格,信吗?

网友:
o(∩_∩)o...实在是太感谢GRANT兄了,那我就要LQFP64的STM32F103RB或者R8吧,片内资源多点的学习起来不用担心资源不够,呵呵,有点贪心了^_^。小弟在杭州的,可以发速递到付,顺丰申通等等这些都很方便能到的。刚刚加入了智能充电器的讨论群,地址我在QQ上发给您吧,麻烦您了。
    吼吼~~~太高兴了,这两天就着手准备做个最小系统板要开始学习喽,呵呵
    从89S51到MEGA16再到AT91SAM256玩的单片机全部都是ATMEL的产品,还第一次接触ST的产品,第一次看到STM32的资料就忍不住流口水了,呵呵。按照STM32现在这个性价比,想必会挤占不少传统8位机的市场啊,虽然自己也很喜欢AVR,不过毕竟32位才是趋势,当8位机的价格优势不再明显的时候也就差不多该逐渐淡出了。
    再次感谢GRANT兄提供给我这次机会,万分感谢,敬礼~~o(∩_∩)o...

楼主:
样品在申请的时候都是申请最大资源的,我要看看具体是什么型号,如不出意外,应该是RB后缀的。其实手上103VB的sample比较多,可惜你没选中。

顺便问一下,你有没有CortexM3的调试工具?LQFP是需要做板的,你可是需要自己Layout啊?

你也不用谢我,我理解你的心情,对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说老实话我现在最怕看到MCU,天天都要和它打交道看着都心烦,送出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_^

网友:
谢谢GRANT兄,小弟是想64TQFP的就差不多够用了,主要是FLASH和RAM大些包含USB CAN 等等这些部分全些就行。103VB是LQFP100的吧,就是引脚多了有点心理恐惧,呵呵,不过还是要看GRANT兄方便的,RB没的话就103VB好了。
   关于开发工具我是用的KEIL U3 MDK3.12,刚刚在网上下的评估版,暂且先用着看,我手头的调试工具有WIGGLE和自己DIY的ULINK,以前调试AT91SAM256 这些的时候就是用的它们,还算不错。本来以为KEIL的新版本会取消ULINK支持,不过前天下了3.12版后发现里面是有支持ULINK开发工具的,我想总不至于它真的抛弃这么多ULINK用户就一门心思只支持ULINK2吧,呵呵。这样开发工具的问题应该不大了。
   昨天刚刚看了CORTEXM3的一些文档,对最小系统板的外围电路稍微有了点了解。LQFP的封装是0.5脚距的,是有够细的,有难度。现在这个芯片刚出估计不像MEGA S64这类芯片有大量现成的PCB可买到,也只有想办法自己做了。去厂里定做PCB价格是太高了,估计吃不消,除非是有多些同好一起开板子才划算。我现在打算是用PORTEL画个最小系统板后,自己用感光板洗出来,以前曾经也做过一块MAXII EPM240T100 CPLD的最小系统板,100脚0.5间距的封装,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是单面板背面跳了一堆线,现在一直也在用。因此想来只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这些困难还是难不倒我滴,哈哈。另外如果能买到类似的LQFQ转DIP的板子,转成DIP用的话也是很方便的。
    我的联系方式已经在QQ上发给您了,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
建议:加入电池的内阻测量功能,这个可以用做判定电池老化的程度的参考。

楼主:
看你这么麻烦,我看还是给你一片ST的STM3210B_Eval Board的PCB和1pcs 103VB吧,你也不用花钱心疼了。
板子的资料全部可以在ST的网站上下载,代码、原理图、范例都是和ST的一样的。你可以直接焊上使用。
http://www.st.com/mcu/contentid-100-110-STM3210B_EVAL.html

板子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邮件,这里大家不用CortexM3,不用发到这里了。

ULink是不可以调试CortexM3的,Keil下必需ULink2。JLink没问题。

网友:
有了PCB真是解决大问题了,实在是太感谢GRANT兄了:) CortexM3刚刚推出不久,现在开发工具方面还不如传统的ARM7/9这些那么多,相信这些问题很快就会解决的。这两天下了不少CortexM3的相关资料,正慢慢看起来,到时候遇到问题,还得GRANT兄您多指点才行,呵呵^_^

楼主:
To alien2006

ST3210Eval Board PCB和STM32F103VBT6已发,有问题邮件联系我。

网友:
板子和芯片已经收到,真是太感谢GRANT兄了,板子真漂亮,还是4层板,让人爱不释手啊,呵呵。还有GRANT兄连100脚的芯片都帮我焊好了,o(∩_∩)o...
    现在正在一边吃饭一边焊,还是第一次焊0603的电阻电容,我的零件箱里都是0805 1206的,实在是心急啊,按耐不住要动手了,就拿出了块坏的硬盘,发现里面很多0603的零件可以用,现在正边拆边焊,希望争取能先攒个最小系统出来点亮先,其他零件要到周末去电子市场采购了^_^
    PS:才焊了几个0603的电阻,发现我眼力好了很多啊,现在再回头看SOIC封装的芯片忽然觉得它怎么这么大,哈哈~~~

网友:
这东西越搞越先进了,普及率会有下降,如果大家都能用就好了。

网友(2008-03-06):
Grant 真是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