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0彩色液晶搞定

楼主(2007-10-25):
从网上买了个3300的STN液晶,和6100的驱动芯片是一样的,昨天单片机ISP了124次,驱动成功

参考的是本网站上的6100的驱动程序,这个屏幕的的背光电压要9V,价格35元,蛮超值的,而且焊接非常好焊,2.54MM的距离吧。

网友:
不过不是每一批货都能使用我们网站上的驱动程序的。我们在采购时经常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制作了一个测试器给采购员。

网友:
楼主可以将你使用的代码打包传上来吧

楼主:
我是觉得这个屏幕性价比非常高,经过实际测量,点阵数为130*130,而且初始化搞好后,非常好控制,是区域数据写入的方式,
背光电流大概7.8个mA左右,而且这个值还在减少??不解
这是我的第一个彩色液晶,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我写程序很乱的,就一个文件,用的M8,8M速度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LCD_RET_H PORTD|=0x80   //RESET ---- PD7
#define LCD_RET_L PORTD&=0x7f

#define LCD_CS_H PORTD|=0x40    //CS ---- PD6
#define LCD_CS_L PORTD&=0xbf

#define LCD_CLK_H PORTB|=0x20   //CLK ---- PB5
#define LCD_CLK_L PORTB&=0xdf

#define LCD_DIN_H PORTB|=0x08   //DIN ---- PB3
#define LCD_DIN_L PORTB&=0xf7

// Epson S1D15G10 Command Set
#define DISON       0xaf
#define DISOFF      0xae
#define DISNOR      0xa6
#define DISINV      0xa7
#define COMSCN      0xbb
#define DISCTL      0xca
#define SLPIN       0x95
#define SLPOUT      0x94
#define PASET       0x75
#define CASET       0x15
#define DATCTL      0xbc
#define RGBSET8     0xce
#define RAMWR       0x5c
#define RAMRD       0x5d
#define PTLIN       0xa8
#define PTLOUT      0xa9
#define RMWIN       0xe0
#define RMWOUT      0xee
#define ASCSET      0xaa
#define SCSTART     0xab
#define OSCON       0xd1
#define OSCOFF      0xd2
#define PWRCTR      0x20
#define VOLCTR      0x81
#define VOLUP       0xd6
#define VOLDOWN     0xd7
#define TMPGRD      0x82
#define EPCTIN      0xcd
#define EPCOUT      0xcc
#define EPMWR       0xfc
#define EPMRD       0xfd
#define EPSRRD1     0x7c
#define EPSRRD2     0x7d
#define NOP         0x25

void init_lcd ();
void init_mcu ();
void lcd_data (uchar data);
void lcd_command (uchar command);

static uchar color[]={0x03,0x38,0xc0,0x00,0xff};

int main ()
{
   uint num;
   uchar x=0,n=0;

   init_mcu ();
   init_lcd ();

   for (n=0;n<5;n++)
    {
          lcd_command (PASET);
          lcd_data (x);
          x+=25;
          lcd_data (x++);
          lcd_command (CASET);
          lcd_data (2);
          lcd_data (131);

          lcd_command (RAMWR);

          num=130*26;
          while (num--)
            lcd_data (color[n]);
    }

   while (1);

   return (0);
}

void init_mcu ()
{
   DDRD=0xff;
   PORTD=0xff;
   DDRC=0xff;
   PORTC=0xff;
   DDRB=0xff;
   PORTB=0xff;
}

void lcd_data (uchar data)
{
   LCD_CS_L;

   LCD_CLK_L;
   LCD_DIN_H;       //数据
   LCD_CLK_H;

   SPCR=0x50;

   SPDR=data;
   while (!(SPSR & (1<<SPIF)));

   LCD_CS_H;
   SPCR=0x00;
}

void lcd_command (uchar command)
{
   LCD_CS_L;

   LCD_CLK_L;
   LCD_DIN_L;      //命令
   LCD_CLK_H;

   SPCR=0x50;

   SPDR=command;
   while (!(SPSR & (1<<SPIF)));

   LCD_CS_H;
   SPCR=0x00;
}

void init_lcd ()
{
        LCD_RET_L;
        nop;nop;
        LCD_RET_H;

        lcd_command (DISCTL);
        lcd_data (0x0f);
        lcd_data (0x20);
        lcd_data (0x0f);
        lcd_data (0x01);

        lcd_command (COMSCN);   //上下半图象扫描顺序
        lcd_data (0x01);

        lcd_command (OSCON);
        lcd_command (SLPOUT);

        lcd_command (VOLCTR);
        lcd_data (0x0e);         //调整对比度,越大越亮
        lcd_data (0x05);         //色彩调整,5最合适

        lcd_command (PWRCTR);
        lcd_data (0x0f);

        lcd_command (DISINV);    //颜色顺序
        lcd_command (PTLOUT);

        lcd_command (DATCTL);
        lcd_data (0x01);         //改变增量方向
        lcd_data (0x00);
        lcd_data (0x01);

        lcd_command (RGBSET8);   //调色板设置
        lcd_data (0x00);
        lcd_data (0x02);
        lcd_data (0x04);
        lcd_data (0x06);
        lcd_data (0x08);
        lcd_data (0x0a);
        lcd_data (0x0c);
        lcd_data (0x0f);

        lcd_data (0x00);
        lcd_data (0x02);
        lcd_data (0x04);
        lcd_data (0x06);
        lcd_data (0x08);
        lcd_data (0x0a);
        lcd_data (0x0c);
        lcd_data (0x0f);

        lcd_data (0x00);
        lcd_data (0x06);
        lcd_data (0x09);
        lcd_data (0x0f);

        lcd_command (DISON);
}

网友:
连接线路图也上传上来吧。。这样就置成COOL 了。

楼主:
好的,谢谢阿莫~~~
VDD是3.3V。

网友:
CDDYY...偶也是长沙的。。交个朋友 QQ:330563234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改天也搞个玩玩

楼主:
不知道如何从128*128的BMP图片里提取出数据,我想显示在LCD上。
我把数据提成16进制了,但是不晓得如何搞到C源码中~`

网友:
Nokia3300手机原理图

楼主:
哪位大哥有BMP转HEX的程序么?

网友:
这种液晶多少米?

网友:
bin2c

价格淘X上原装的报30

楼主:
我买的价格是35

网友:
差不多,stn屏本来就不会贵,tft价格跌太快了,迟早会淘汰STN的

楼主:
TO 【15楼】 apple888882000

能给个地址么?

楼主:
关键字是什么呢?

网友:
关键字自己想啊 3300 屏

什么人嘛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晕,我一直都是“LCD”,“液晶”之类的,
收3300,再看屏就没有~
谢谢啊

楼主:
论坛里有啊
收下 6100 ,EPSON的芯片

网友:
可以显示多少汉字啊

楼主:
130*130 的点阵,看你字库而定,可以自己算啦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可以用的。不过是9位的SPI,比较麻烦,速度做不快。

网友:
这个屏的分辨率好像是 132*130 的。

网友:
我也要买几块玩玩,谢谢楼主.....

网友(2007-11-24):
如果avr用5v电源,像3310那样io口串电阻连接,用在3300上行吗?楼主试过吗?

网友:
按楼主的方法,成功了
我用的是M16,就把MOSI和SCK改动了一下,就成功了
楼主的方法果然有用
显示图片正在摸索中

网友:
楼主还有什么资料没?我就只有你发的程序,根本就看不太懂!
我是湖南湘潭的,呵呵

楼主:
我还有驱动IC的datasheet啊,呵呵,坛子里有,6100的。

网友:
找到datasheet了,现在实现了256色图片的显示了,只是M16的ROM实在太小,存的是128*100的256色相片,转换工具是image2LCD,论坛的6100的贴子里找到的
在次感谢楼主的源代码,楼主的代码果然有用,等下把我改过的源码也传上来
摄像头比较古老,照不清楚

网友:
我也想买个玩玩,不知道哪里能买到。

网友:
我在taobao买的,只要30块钱,买了两块,超值啊

网友:
不错
屏挺便宜,AVR可以用
就是LZ照片拍得太模糊了

网友:
不知阿莫这里有没有卖。

网友:
古老的摄像头,没有其他拍摄设备了,呵呵
阿莫这的也差不多,6100的,好象是philips芯片的,参数都差不多,论坛上有例子的,但好象要80多块
不那这种背光好象只要3.3V就能驱动

有谁知道哪里有3.3V升9V的芯片吗?

网友:
用34063,有时间也找一个玩下

网友:
请问 lnlh21 :
在淘宝上只搜到了下面的这一个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6b6fe3503c3909d9ffd71edb7b8c5507.jhtml
是这个地方吗?我也想买两个.

另,这个屏,或者有没有类似大小的屏,能正常大量供货的,非二手的,能用在产品里面的?

网友:
我是在这买的,是二手的,大量供货就不清楚了,我只买了两块

网友:
lnlh21
能将你的源程序传上吗??

网友(2008-01-11):
这个屏便宜是便宜,但是有问题的。今天从深圳买回两个,其中一个出现坏行,像楼主哪样,在最后一行里有些行无显示。

网友(2008-02-20):
刚买了一个,准备试试。

网友:
做个记号,mark~

网友:
To 【49楼】 guoqing  你就只会在那里显摆,没有什么可以穷显摆的,有必要吗,这样看来你就只会发一些垃圾,占用空间。!!

网友:
樓上的,冇必要咁講人地哇?

网友:
的确浪费空间!    不过说实话效果还不错,  看了真有点让手痒!   haha!

网友:
楼上牛人,把阿莫弄上来了。呵呵

网友:
guoqing   你发个程序 大家参考一下 , 别老是 发些样子 , 你不打算分享 就别在这里发图片了 !!!!!!!

网友:
楼上的, guoqing  这个家伙已经在差不多所有的电子论坛,发布了这些图片,这个人简直就是垃圾一个,到处占用论坛空间,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这个人太虚伪了,也许这个程序根本就不是他写的。

不用管他要程序,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你可与参考Nokia6610的驱动写就可以了,这两种屏的驱动基本上是一样的。具体的程序你可以看 4楼,只要修改添加一些函数就可以实现图片的显示了。

网友:
1、首先讲话要文明些。

2、难道中国只有2-3个电子论坛吗?

3、我的演示程序不是我写的,难道是你写的吗?

4、4楼给出的基本程序只能进行256色的图片显示,是不能进行4096色图片显示的,图片的显示效果将比较差。

网友:
.不是我写的,如果是我写的,我当然要把代码也发上来,只不过我现在手里没有3300的液晶屏而已,我没有办法测试,至少我不像你在这里显摆,你何止在2-3个论坛里发表呀。

如果在技术论坛里只发图片不是垃圾是什么?要卖东西做广告就明说,干嘛要转弯抹角的呀。。

做人要厚道!!!

3300的测试程序我手里已经有了,我没有必要要你的程序,不就是显示个图片吗,这有什么难得呀,GUI我都能做的出来,还在乎一个显示图片程序。

等我买了屏我写代码之后发上来。穷显摆什么,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是会显示个图片吗?

如果是为了能完成驱动显示,高兴之余发一次就得了,干嘛要在这里发2次呀,这有必要吗?

网友:
我不觉得显摆有什么不好的,我就是看到楼主在显摆,然后就心动了,跑去买屏!
有时候别人的成功会成为自己的动力!
我的源代码没发是因为我自己都有点看不懂了,太乱了,方法就是楼主的,只是修改了部分内容!
同志们,加油干!
无奈我的M16的16K ROM太小了,我准备接SD卡,大容量可以存储更大的图片!

网友:
guoqing的图片处理得不错。如果能共享代码与心得就更好。毕竟我们网站是鼓励大家交流的。

另外:如果将自己的作品开源,我们是允许做销售广告的 :)

楼主:
我也成显摆啦??呵呵,算一个咯

网友:
给一份资料..不过是英文的..
看完之后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人家发几张3300液晶显示的效果图片有何罪了? _yu-ming你就对人家进行攻击与谩骂,是不应该的.有点修养吧!

网友:
_yu-ming 可能是看到了guoqing:“在差不多所有的电子论坛,发布了这些图片,.... 到处占用论坛空间” 所以觉得不满。

如果guoqing能同时共享源代码等资料,相信  _yu-ming 是不会产生这种误会与感觉的。我们这里比较提倡技术交流,而不是 show show 作品图片。

网友:
armok 阿莫 是的,我的确是这么想的,这里毕竟是技术交流的空间,还是留点空间给有用的人。

【楼主位】 cddyy 我没有说你。抱歉,让你受牵连了。。。

网友:
阿莫说《_yu-ming 可能是看到了guoqing:“在差不多所有的电子论坛,发布了这些图片,.... 到处占用论坛空间” 所以觉得不满。

如果guoqing能同时共享源代码等资料,相信  _yu-ming 是不会产生这种误会与感觉的。我们这里比较提倡技术交流,而不是 show show 作品图片。 》

我到几个比较有名气的电子论坛里去寻找没有发现相关的图片帖子,可以证实“在差不多所有的电子论坛,发布了这些图片”的说法首先就是不正确的,是有意夸张的。

即便是觉得不满也不应该恶语伤人,这里毕竟是技术交流的空间,而不是对发贴人进行谩骂的场所。阿莫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建议 _yu-ming 将对发贴人进行谩骂的话和不实的内容进行修改,也要注意自己的光辉形象。

网友:
同意楼上的:“即便是觉得不满也不应该恶语伤人,这里毕竟是技术交流的空间不是对人进行谩骂的场所”。

这一点 _yu-ming 的确是有过错。 _yu-ming 是我们论坛的老会员,说话一向冷静与得体。这事件也让我很惊奇,呵呵,所以我个人觉得是 _yu-ming 一时来气了。人总会有冲动的时候,大家解释清楚就没什么关系了。我相信_yu-ming 本身也是没有什么恶意的。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有性格,要保持论坛的良好交流气氛,也不件容易的事。我们管理得太严肃,会被指责成独_裁。但不管理,很容易毁了这里的交流气氛。

一句话: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PS:昨天我与guoqing通过电话,沟通此事。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欢迎随时通过手机短信或直接打我的电话,我很乐意能提供协助。

网友:
【66楼】 liyuan  的你到底看了没有,我给你几个连接你自己去看吧

http://www.ele169.com/bbs/archiver/?tid-15086.html
http://www.avrdiy.com/bbs/ShowPost.asp?ThreadID=503
http://www.willar.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6&view_id=16709
http://www.mcusj.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6&view_id=16709

在加上在这里发的一贴,还有回复的这一贴

网友:
《 PS:昨天我与guoqing通过电话,沟通此事。》

guoqing在57楼发帖要求对方首先讲话要文明些,没有形成对骂,而是与阿莫通电话沟通此事,保持了论坛的良好交流气氛,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网友:
《  楼上的你到底看了没有,我给你几个连接你自己去看吧

http://www.ele169.com/bbs/archiver/?tid-15086.html
http://www.avrdiy.com/bbs/ShowPost.asp?ThreadID=503
http://www.willar.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6&view_id=16709
http://www.mcusj.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6&view_id=16709

在加上在这里发的一贴,还有回复的这一贴。 》

一共5个连接,就能说成在“差不多所有的电子论坛”吗?

http://www.willar.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6&view_id=16709
http://www.mcusj.com/forum_view.asp?forum_id=26&view_id=16709
更何况这两个连接是同一个网站呀。

准确的说是在4个网站上发帖了,还有其它网站吗?

网友:
【70楼】 liyuan ,

说句老实话: 一个贴子在4个网站同时发表,我个人觉得好像比较少见吧。反正我没有试过这样做。 有其它网友这样做过吗?

另:这个问题就到此结束吧。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原因了 :)

网友:
说了那么多,就是不肯开源啊。。

网友:
_yu-ming 我强烈支持你啊 !  你说的是对的 !

  liyuan 阿莫都说了 , 这里是互相交流的地方 , 起出的目的不是交流 那就别发了 发也别老发啊 , 我也早就在其他的网站上看到了他发的图片了 发的是挺多的 哈哈

  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 强烈支持  _yu-ming

网友:
给位做出显示的大虾们,能不能共享源码,我用四楼的程序调只有在复位瞬间有显示。ISP 200多次没有成功。希望那位高手能共享源代码。   谢谢

网友:
留个位置,刚买了一个屏,希望这里的代码有用

网友:
买一个玩玩

网友:
请问这个屏实在哪里买的?

网友(2008-03-26):
不知道速度怎么样啊?

网友:
我的程序也整理了下,先上传下代码!
主要最近没事干,把老程序翻出来看了下,然后用34063弄个了3.3V升9V的电路,感觉还可以,就是效率太低,测了下30%都不到,可能与我用的色环电感和4148有关,不过勉强凑合着用着!
程序实现遍历256色所有颜色显示,图片显示,单色全屏显示
我用的是M16,以楼主的程序为基础,图片以前贴出来过,大家可先看看效果!

RESET ---- PD7
CS ---- PD6
CLK ---- PB7
DIN ---- PB5

网友:
这个屏和3510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8-06-19):
我是个绝对的新手,有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能不能对这些名词做下解释啊?就是说下用它表示什么?
#define DISON       0xaf
#define DISOFF      0xae
#define DISNOR      0xa6
#define DISINV      0xa7
#define COMSCN      0xbb
#define DISCTL      0xca
#define SLPIN       0x95
#define SLPOUT      0x94
#define PASET       0x75
#define CASET       0x15
#define DATCTL      0xbc
#define RGBSET8     0xce
#define RAMWR       0x5c
#define RAMRD       0x5d
#define PTLIN       0xa8
#define PTLOUT      0xa9
#define RMWIN       0xe0
#define RMWOUT      0xee
#define ASCSET      0xaa
#define SCSTART     0xab
#define OSCON       0xd1
#define OSCOFF      0xd2
#define PWRCTR      0x20
#define VOLCTR      0x81
#define VOLUP       0xd6
#define VOLDOWN     0xd7
#define TMPGRD      0x82
#define EPCTIN      0xcd
#define EPCOUT      0xcc
#define EPMWR       0xfc
#define EPMRD       0xfd
#define EPSRRD1     0x7c
#define EPSRRD2     0x7d
#define NOP         0x25

网友:
不错。UP一下。准备动手。。。

网友:
开始我也挺感兴趣,点亮后就觉得没啥意思.一个图片都放不下.还是用8544吧.

网友(2008-08-03):
mark.......我也去学习下。o(∩_∩)o...哈哈

网友(2008-09-13):
请问高手一定要这样接的吗?
RESET ---- PD7
CS ---- PD6
CLK ---- PB7
DIN ---- PB5
不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
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啊!这还用问啊!只要把必要的电源背光接好,其他的随便!

网友:
CLK ---- PB7
DIN ---- PB5
这两条最好不要改..是硬件SPI的..
改了的话就要用软件SPI了.速度会慢一点
其他的随便改

网友(2009-04-19):
小弟你到哪去了。。。也不电话个我。。

网友(2009-06-26):
请问楼主LED+和LED-分别加的多少伏的电压啊?

网友(2009-08-02):
LED+和LED-是背光电源,接9V

网友:
屏幕尺寸是多少呀?

楼主:
1.5寸的吧,我也不记得了。

网友(2009-11-15):
VDD应该是多少?可以都接到3.3吗?

网友(2010-01-29):
看得偶手痒痒了

网友(2010-08-04):
在哪里买的

网友(2013-04-17):
  M A R K !